求好的解决方案:水泵压力约0.5MPa, 试机时水管渐渐向下滑动

楼主(2015-12-30):
水泵压力约0.5MPa, 试机时水管渐渐向下滑动, 水管耐压可能不够,但是换胶管 怕密封不好!硬管对水泵的使用寿命有影响。

求大神指点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垂直的管子夹卡子不好,拧死都跳、脱扣。建议;换宽板牙卡子,上部不是水箱吗?

网友(点评):
换宽板牙卡子?什么样的?有图片么?大侠

网友(点评):
换宽板牙卡子?什么样的?有图片么?大侠

网友(点评):
就是板带中间有牙的,不是平面板螺纹那种,家里电脑配置低,工作站不能联网,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的管子夹卡子不好,拧死都跳、脱扣。建议;换宽板牙卡子,上部不是水箱吗?

有别的耐压的管子吗?

网友B:
垂直水管加个弯头,把卡子改成水平的

网友C:
楼主的水泵地脚 应该安装胶皮缓冲垫啥的。
关于水罐下滑:通常金属管接头那块,用宝塔接头,或叫回刺;
实在没有,找车床 车一个,就是在铁管子上车几道 三角形槽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楼主的图片中接的管头正好是宝塔头,软管连接没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水箱是封闭的,有通风孔不会产生软管在接头脱落。接头卡子再好没用!软管被水泵吸扁了。

网友(点评):
另外要么是水泵排量大,软管过细,这个可能都有的。

网友(点评):
通风孔很关键啊,楼主,在这方面检查下,好了回个信啊,呵呵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把水泵进水管加粗试试,通常进水管都大于水泵出水管

网友(点评):
感谢鹰大大加分,呵呵。

网友(点评):
看了两位大侠的回复,我不太懂,我们也是宝塔接头,而且是油罐,有排气,6~10Mpa,还用的是钢丝卡箍,报警过几次,管子被打炸了,但是从来没有出现管接头脱落现象。

网友(点评):
从我个人经验上说,我认为楼主的管子还是太硬了,你这个种管子,其实是硬管,而且弹簧还能活动,换带钢丝的软管,宝塔接头从新车,要非常紧的宝塔接头,要有排气阀。

网友:
用硬管加一段避震管,避震管法兰连接

网友:
用钢丝软管连接即可!家里热水器那种管子,两端接头焊接个卡箍接头

网友:
花无百日红 推荐的挺好,用这个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水泵地脚 应该安装胶皮缓冲垫啥的。
关于水罐下滑:通常金属管接头那块,用宝塔接头,或叫回刺;
实 ...

类似宝塔接头的倒刺也是有的 可是还是下滑

网友(点评):
那可能是 管径略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垂直水管加个弯头,把卡子改成水平的

赞成。。。

网友:
楼主才0.5Mpa,为什么说硬管对水泵寿命有影响?
看你管径很小,流量也不会大,属于小水泵了,完全可以用硬管连接,两端加法兰。
怕影响水泵寿命,可增加波纹管装置。

网友D:
  水泵出水口或水箱进水口硬管加长,减短软管长度;

网友:
水管下滑是因为弯曲造成的,我的想法是在不改变目前的结构的基础上,在水管外侧套一段PVC管,内径比水管外径大点,这样起到阻碍水管弯曲的作用!如果水管不好找到合适尺寸,找到差不多的将水管一分为二用卡箍固定。思路就是防止水管变形。
这是我的想法,但是对于设备来说不是很规范。

网友:
去做高压油管的地方配压一段单层的高压橡胶管,两边用密封螺纹连接。有五六年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泵出水口或水箱进水口硬管加长,减短软管长度;

网友:
8楼是对了的,楼主这种管子最大也就0.4M!

网友:
现在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到大的机电市场上买2个橡胶的软管接头,进口和出口都用软连接。

网友E:
管子外径肯定与塑料管内径一样大,如果有倒刺,热装上去的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子外径肯定与塑料管内径一样大,如果有倒刺,热装上去的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卡太宽了,用钢丝的那一种,件减小面积。

网友:
8楼说的好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用这种

网友G:
你这个是管子外径大了,不匹配,卡箍太薄,卡紧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是管子外径大了,不匹配,卡箍太薄,卡紧力不够。

卡箍换成 钢丝的了   管子换橡胶材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卡太宽了,用钢丝的那一种,件减小面积。

卡箍换成 钢丝的了   管子换橡胶材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