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EW减速机的润滑

楼主(2015-12-30):
SEW减速机有好几种型号,请问各种型号的减速机的润滑方法和原理是怎么样的   有专门的齿轮负责将油液甩向各个啮合齿轮进行润滑的么?

谢谢。

网友A:
找他们要资料就好了,我这里有,只不过公司的文档都是加密的。。。

网友B:
长时间工作的呢,还是断续的啊,应用在什么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工作的呢,还是断续的啊,应用在什么行业?

长时间工作的,冶金行业,主要是用在滚筒皮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他们要资料就好了,我这里有,只不过公司的文档都是加密的。。。

那请问SEW   F系列怎么加注润滑油和确定加油量的呢

网友B:
我以前做过稀油润滑设计,主要针对纸厂和钢厂,钢厂主要是冷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稀油润滑设计,主要针对纸厂和钢厂,钢厂主要是冷轧

减速机封闭空间内的齿轮与轴承的润滑也属于稀油润滑范畴吧?

网友(2016-02-21):
SEW的小型号减速机一般都是浸油润滑,大型号减速机一般自带压力润滑。

网友:
滴油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