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市场上找不到小模数端面滚插齿的厂家呢?

楼主(2015-12-31):
如题,在阿里巴巴也找不到相应的厂家,难道这个没有市场吗?还是说机械设备有限,市场不大,会亏本才这样的吗?有谁知道这行的吗?说说你的看法!我挺想投资的,应该不会孤陋寡闻,好像有的做!

网友:
找沈阳一机看看

网友A:
模数小的齿轮换材质了把,不用机械加工的方法。楼主这是要攻钟表里面的齿轮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数小的齿轮换材质了把,不用机械加工的方法。楼主这是要攻钟表里面的齿轮加工吗?

不是,比较多这样的客户要求先打样测试才放心,打样的话只能是机械加工了,仿形加工方式的 要么价格贵了 要么做不了 毕竟产品也是比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比较多这样的客户要求先打样测试才放心,打样的话只能是机械加工了,仿形加工方式的 要么价格贵了  ...

做样件啊,刀具怎么搞,直齿直接线切割,要求高慢走丝行不。

网友:
深圳的小模数齿轮加工基本都是九江都昌县一个村的老板开办的。

网友:
请问您找哪种滚插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