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闲了就画图。

楼主(2015-12-31):
昨天看见一社友问了个问题,看着二维图感觉有点怪,就把它画下来了,三维就看着爽多了。年末了,太闲也是病。

楼主:
文件传不上来啊

网友(点评):
pro/e几版的,还有你用pro/e哪方面的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文件传不上来啊

3.0野火版的,都是基本的拉伸,旋转、阵列、没啥技术

网友A:
4.0,功能使用到——拉伸,创建基准面,加强筋工具, 发现使用混合扫描,交合位置不能圆角,不知道是不是我这的软件问题

网友B:
现在三维软件用多了,二维识图能力变退化了。稍复杂的二维图,就不能在脑中想象出三维模型的样子。

网友(点评):
这个真的,退化的太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功能使用到——拉伸,创建基准面,加强筋工具, 发现使用混合扫描,交合位置不能圆角,不知道是不是我 ...

社友是画这个图吗,好像不需要用到扫描混合

网友(点评):
直角位置,想着用混合扫描,这个位置设三个点草绘,后来不能倒角就直接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三维软件用多了,二维识图能力变退化了。稍复杂的二维图,就不能在脑中想象出三维模型的样子。

哈哈

网友C:
这个图可以一拉到底的,拉完倒角,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可以一拉到底的,拉完倒角,呵

沉孔就不行哈哈

网友(点评):
不能在拉伸中的一个参数设置一个倾角吗??是不是这个软件就不清楚了,可能我搞混了。

网友(点评):
另一种方法是那个沉孔可以用倒角方法得到。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