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u 平面度,0.05表面粗糙度如何加工?

楼主(2015-12-31):
材料 WC+6Co.
这个材料就叫钨钢吧?

网友:
平面磨床如何

网友:
你先问问客户怎么检吧

网友A:
是镜面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镜面抛光

镜面抛光怎么抛的?

楼主:
用3000# 砂纸能否磨出来?

网友(点评):
超精磨。能否磨出来不仅跟目数有关,还与材料的硬度,磨削速度有关。材料硬的,目数小了也可以达到;材料软,用镜像砂纸。磨削速度高,粗糙度高。

网友(点评):
抛光能保证.001的平面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镜面抛光

镜面粗抛可以达到Ra0.03-0.05,精抛可以达到Ra0.01-0.03

网友:
化学机械抛光,百度一下,应该很多

网友:
量不大就去买 P-1 单盘 金相抛光机 一台就千把元,选用合适的研磨纸即可。

量大就用高号数SDC砂轮平磨亦可。

网友:
感觉镜面磨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