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测量硬度准确吗

楼主(2015-12-31):
如图是已经热处理过的螺母,
(我也用同样的方法测量未热处理的螺母,)
我测螺丝的硬度要求是HRC22~32;
而这种螺母的端面太小,估计测量也不准确;
现在的未热处理和已经热处理的螺母,
硬度都达不到要求;(如果是按照HRC22~32的话)
请问这样测量硬度准确吗?
如果不准确,该如何测量?

网友A:
用里氏硬度计应该可以直接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里氏硬度计应该可以直接测吧

只是替别人测量的,而且也没里氏硬度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里氏硬度计应该可以直接测吧

按一下钮,叮咚打击一下?

网友B:
是否先拿一个硬度标准件测试下,看看准不准。

网友(点评):
已经校对过,硬度计是准确的

网友:
有标准样快吧 先校一下

网友(点评):
已经校对过,硬度计是准确的;

网友:
可以拿~硬度计测试么?

网友(点评):
图示就是洛氏硬度计

网友C:
压铆螺母

网友:
怎么能这样测硬度,要平躺着测量

网友(点评):
平躺端面太小,估计外圆表面也只能这样测

网友:
这是洛氏硬度计,金刚石头的,应该是准确的,外圆表面也只能这样测。

网友(点评):
是的,因为端面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先拿一个硬度标准件测试下,看看准不准。

我已校对过,硬度计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之前也测量过螺丝的硬度,都在22~32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铆螺母

谢谢,我百度一下,看有没有相关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里氏硬度计应该可以直接测吧

里氏硬度计测这么小的零件是测不准的。

网友:
楼主方法是对的,外圆粗糙度好的情况下,这样测量最准了。建议测量一下HB的值,对比一下

网友(点评):
hrb用球头测量,这种螺母的总试样力是否为980.7?

网友D:
Ø1.588的钢球,力调整到980.7

楼主:
引用 网友D:
Ø1.588的钢球,力调整到980.7

明白,谢谢

网友(2018-05-14):
都是高端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