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材料的轴该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5-12-31):
毛胚是锻打件,非常不规则
今天用yt5,yw1都不行,车不了20公分长刀就不行了
材质是37simn2mov

网友:
试下机夹式刀片

网友:
加工这类材料,切削速度很关键,主轴转速由慢到快的试,最后定一个比较满意的速度,记下来,记得多了,看料选刀干活,随心所欲,就是一名高级技工了。

网友:
CBN的刀片行不行啊

网友:
以前干过类似的轴,但没这么粗,300多圆,长度差不多,锻件40Cr。你说的废刀不知是在哪个阶段?我说说我们的过程:由于是锻件所以表面会很硬,所以转数不高,而且尽可能低,用把破刀(就是快不能用的),YT5的,刀不行了就磨,但只要把表面车掉了下一刀就会快很多,但表面层想快实在是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点评):
差不多和我们厂里的做法一样 材质又高 普通的刀,前角和主偏角小些,转速低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好大家伙,不愧是电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