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焊接支架,焊接后变形如何,能否满足要求?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6-01-01):
如图,用型材和钢板焊接的支架,型材为100×100×5方管和100×50×5矩形管,钢板长2350mm,宽950mm,厚度30mm,钢板底部和型材框架焊接,钢板预先加工过的,平面度误差±0.03mm,上表面有两个槽,槽宽30mm,深3mm,直线度误差±0.03mm,如图绿色部分,钢板和型材材料均为Q235,焊接角焊高为5mm,我现在不确定焊接后钢板的平面度还能满足要求吗?还有槽的直线度误差,焊接时应该如何控制?如果不行是不是焊接完后再加工钢板,但我担心焊后上龙门加工支架会发颤,毕竟型材为薄壁件,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我设计的话会尽量不用焊接装配,那样变形无法控制,后期处理比较麻烦。
如果非要焊接的话也是可也加工的,再焊接之后在钢板下面制作一个支撑块(目测钻床上附带的那个小工作台能用)
在加工精度要求低的地方压紧再加工。加工完成后掉头在加工6个钢管保证尺寸和平行度。

网友:
焊接都会有变形,

网友B:
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工艺基础才能做设计的原因,你们厂里加工的师傅没有吗?你搞出这个样子就是骑在龙门铣上能不变形?

首先,板要分正反,分出正反才能焊到框上,然后把框的四脚垫起来,把焊上板的整个框,放到铣床上加工,加工完在焊腿。

网友(点评):
板,有凹凸之分,一般要凹朝上垫四角,如果你凸起来加工完,因为中间受力,一卸夹具板还是凸的

网友C:
你这几个 腿之中间不用加横撑吗!

网友(点评):
对,如果不加横拉电焊工都不好焊接,无法保证腿与腿之间平行和上面垂直!

网友(点评):
大侠新年好!lz的设计将横撑紧贴平板了,焊接时估计会临时拉筋。我觉得关键是说清楚这平台的载荷,并非只有焊接一条路。

网友(点评):
大侠新年好!lz的设计将横撑紧贴平板了,焊接时估计会临时拉筋。我觉得关键是说清楚这平台的载荷,并非只有焊接一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工艺基础才能做设计的原因,你们厂里加工的师傅没有吗?你搞出这个样子就是骑在龙门铣上能 ...

谢谢,您说的将四个脚垫起来,是找垫板和框架固定住,还是只是垫起来就行了,垫板有平面度要求吗?还有平板和框架焊完加工后,如果再焊腿框架和平板的整体就会不变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说的将四个脚垫起来,是找垫板和框架固定住,还是只是垫起来就行了,垫板有平面度要求吗?还有平 ...

如果平板是预先加工好的,那就要根据你这个平台是干什么的,载荷情况,考虑另外的固定方法;

如果可以在平台焊接好了之后,再去整平平板+开槽,龙门铣能搞定、达到指标么?

我建议是平板预先加工,平板和支架之间使用非焊接的固定方式,还可以设计调平结构,便于拆卸、运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几个 腿之中间不用加横撑吗!

先把支腿拿掉,上刨铣床加工完后,再装支腿,不过这回不是焊接而是螺栓紧固。加上支腿上刨铣床实在没法固定,加工振动频率高,过中间易弯曲。

网友(点评):
大侠主意正!要么支腿加横撑,要不上床子加工振动很厉害.要么按大侠说的,先加工顶面台板,再联接支腿.

网友(点评):
赞同,我也这么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几个 腿之中间不用加横撑吗!

腿之间肯定要加横梁的,我省略了没画而已,但我觉得上龙门还是会发颤,我比较关心的是平板的平面度问题

网友(点评):
要么平板加工好了再另外加腿上去,你图上这样更会发颤.

网友:
这么厚的板子焊接还会变形?

网友(点评):
厚板焊接变形很正常啊

网友(点评):
钎焊 这么厚的板子也变形?

网友:
焊后加工不就好了

网友D:
很差设计

网友(点评):
大侠新年好!愿闻其详!

网友:
用治具焊接,尽量保证变形量

网友:
螺栓联接

网友:
工艺性很差...建议分体螺栓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差设计

您好,您觉得像这种支撑架怎么设计好些?

网友:
看楼主的意思,这是一个平台。架子应该单独做,上面留出安放平板的位置(包括限位)。然后把平板放入,在接触面调平垫好。
如果想加强平板的刚度,应该先把100×50的矩形管焊在平板下面做加强筋,然后再进行加工。然后放在架子上调平即可。

网友:
焊接试试氬弧焊等产生变形小一些的焊接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工艺基础才能做设计的原因,你们厂里加工的师傅没有吗?你搞出这个样子就是骑在龙门铣上能 ...

请问一下,这个板怎么分正反?

网友(点评):
板,有凹凸之分,一般要凹朝上垫四角,如果你凸起来加工完,因为中间受力,一卸夹具板还是凸的。

网友:
焊接的时候拿块湿布捂住,防止局部温度过高。

网友:
你一定要板和支撑柱架子一起焊接?这样人家可以焊,只是最上面的板完全没必要先加工了
可以焊个架子,然后板用螺钉连上去。或者把板点焊上去。至于调水平用可调垫铁
如果要保证平行最好底板也是加工过的,支柱加工到等高,然后螺纹连接。

网友:
你可以先用方管焊个架子,这个架子随便焊焊,4个边焊一圈,下面4条腿,然后在4个边上反向开孔平板攻丝固定平板,4个边上反向攻丝拧螺丝调水平。

网友E:
我的建议和前面一大侠一样,先把上面方框焊接好,再把平板焊接在方框上面,方框下面对应支脚部位分别焊接小板子, 去应力退火,然后上床子加工大平板,和小铁板。     然后螺纹装配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建议和前面一大侠一样,先把上面方框焊接好,再把平板焊接在方框上面,方框下面对应支脚部位分别焊接小 ...

谢谢您!

网友:
别说你这种产品,我们原来的挤塑机的底座,侧面都用钢板焊上的都变形。

网友:
像这样的,面板与支腿用螺栓连接不是更好么?方便拆卸,面板加工后,不焊接是最好的。只要焊就会有变形。

网友(2016-07-13):
个人觉得可以先把除6个角以外的部件焊接好去加工平整,最后在焊接6条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设计的话会尽量不用焊接装配,那样变形无法控制,后期处理比较麻烦。
如果非要焊接的话也是可也加 ...

直接焊接装配,肯定会变形的,处理不当,颤抖就是必然,最终也是不合格的,我个人这么认为,我没有考虑全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直接焊接装配,肯定会变形的,处理不当,颤抖就是必然,最终也是不合格的,我个人这么认为,我没有考虑全 ...

一般情况下先钢板和框架时螺栓链接的,再四个支腿旁边上垫一块板料伸出来螺栓紧固。钢板上去之前先吧架子的平面加工过,这样才能保证工件的尺寸。
具体的还是需要根据图纸要求来说,精度高的肯定需要复杂一点的工艺。
简单的就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先钢板和框架时螺栓链接的,再四个支腿旁边上垫一块板料伸出来螺栓紧固。钢板上去之前先吧架子 ...

螺栓确实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