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关于计算机接口技术的设计

楼主(2016-01-01):
请完成硬件设计,绘制软件流程图,并编写主程序段具体要求如下:
1、系统有5个模拟输入信号,3个输入幅度为0~5V、最高变化频率为100kHz、2个4~20mA的电流信号;
2、系统中10个按键输入信号,其中一个启动按键和一个停止按键;
3、每个模拟输入信号有1个对应的
   LED进行指示,当信号幅度达到50%及以上时,指示灯亮,系统中还有1个系统电源指示灯;
4、当5个输入信号的幅度都大于70%时,采用声光报警,报警灯的闪烁频率10Hz
   声音报警采用蜂鸣器,要求具有长短声;
5、系统模拟转换的精度要求大于0.1%;
6、用1个模拟输入信号表示3路电压模拟输入的数值和,精度要求大于0.1%

注:1、可选任何类型的CPU系统;
    2、可用宏汇编或C语言编写程序。

网友:
到机械论坛来示威啊?机械论坛有好多电子、软件高手呢,尤其在这些单片机应用的工业领域

网友(点评):
大侠,新年好!示威谈不上,这里估计没多少人会这个吧

网友:
我们的测量调整设备,控制比你这个还要复杂,所采用的结构无非是8路PCI数据采集卡+工控机+PLC+以太网

网友:
A/D转换用STC12C5A系列的单片机足够了,编程也不复杂。

网友:
看起来是单片机的课程设计吧。
第1    5个ad转换,三个参考电压5v的直接ad转换,读取率1/200k秒以上; 两个信号端串入电阻的ad转换。
第2    普通按键电路可以了。可外中断也可轮循。第34 那是程序的事,简单的判断点下灯什么的。
第56 精度0.1%就1000小于2^10选用10位以上的da转换, 先对前面3个采样值相加再经da转换后加入放大电路就行。
细节电路自己去找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