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识这个大牛么

楼主(2016-01-01):
精工机械--紧凑式高效自动码坯机—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网友:
不是矸石砖水坯夹持线吗?

网友(点评):
里边还说到智能重载机器人

网友A:
视频中有字幕介绍,是精工机械的董事长。
整片没有参数,只有一个慢动作的视频。不觉得这个结构是紧凑的。
对毛坯砖进行夹持,不觉得比真空吸好,而且也不会比真空吸快。
(有没高手指点下,真空吸用于毛坯砖是否不损坏坯体?)

网友(点评):
请教下大侠用真空吸怎样吸?貌似砖头很多微粒和粉尘吧,对真空系统损坏不是很大么,装过滤器估计都得经常换

网友(点评):
蜂窝空心砖,你给我吸吸看,地板砖用吸还差不多

网友(点评):
注意!一块水坯1.5斤,挤泥机出泥块到1.5m—2m就切下来,然后齐刷刷50mm水坯砖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真空是吸泥坯的

网友:
这玩意,看上去就容易山寨

资深画图工,呵呵

网友:
就这机器就是行业最高水平了?一般的非标机械公司都能做吧?

网友:
制砖设备国内排第一的应该是河南的欧帕,第二才是资阳的精工,这款设备当初也考察了解过,看过很多现场。砖瓦行业设备,不是很复杂,都较大型,收款难。视频中的这种设备,唯一缺点就是经常会抓取不稳,掉砖坯的现象存在,需要人工随时补缺,否则进入窑炉后,砖坯后倒塌。
真空吸砖坯这个方案也研究过,因为挤压出来的砖坯也较硬,表面也较光滑,抓取没问题,对砖坯没有影响。但缺点也很大
1、砖瓦行业,粉尘大,泥沙对真空吸盘损害很大,寿命不长;
2、一次要抓取一百多匹砖,压缩空气流量消耗大。

网友(点评):
大侠你是欧帕的吗,河南做这玩意的好多

网友(点评):
大侠是这方面的行家啊

网友(点评):
不是欧帕的,前年陪朋友考察过制砖行业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中有字幕介绍,是精工机械的董事长。
整片没有参数,只有一个慢动作的视频。不觉得这个结构是紧凑的。 ...

制砖设备国内排第一的应该是河南的欧帕,第二才是资阳的精工,这款设备当初也考察了解过,看过很多现场。砖瓦行业设备,不是很复杂,都较大型,收款难。视频中的这种设备,唯一缺点就是经常会抓取不稳,掉砖坯的现象存在,需要人工随时补缺,否则进入窑炉后,砖坯烧制中会倒塌。
真空吸砖坯这个方案也研究过,因为挤压出来的砖坯也较硬,表面也较光滑,抓取没问题,对砖坯没有影响。但缺点也很大
1、砖瓦行业,粉尘大,泥沙对真空吸盘损害很大,寿命不长;
2、一次要抓取一百多匹砖,压缩空气流量消耗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视频中夹爪是怎么实现分开和合并的,能否解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视频中夹爪是怎么实现分开和合并的,能否解疑,谢谢!

夹爪的分开和合并,使用气缸推拉实现的,夹爪之间的连接和销轴加腰形孔,这种原理类似。夹爪夹砖坯也是气缸实现。

网友:
这行业15年惨淡得很,不知其它配套行业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家啊!佩服。
请教,胚子是挤压成型的么?
分断后有一个等间距分开的过程,然后分成阵列,分层码垛。
一般多少层,跨垛之后怎么办?上人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