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床镗孔问题

楼主(2016-01-01):
请教,镗床钻孔问题。导向垫跟图片结构类似,但是面积更大材质不同,刀体四周共3块
先叙述下我们的加工步骤。
如图,材料30CrNiMo6工件“盲孔”,粗糙度0.25左侧17mm用来对刀,。
1,开粗大约留有0.5mm的余量。,
2,镗到尺寸留0.03到0.05mm进行滚压
3,滚压,一次大约压下去0.05mm,    最后尺寸基本在120+0.32到120+0.34之间
但现在的问题有:
1,工件盲孔,铁销排不出来,加工到300MM深时必须退刀清销,再将刀开进去会有”接刀“,滚压后有明显痕迹
2,钻头周围3块导向垫(绝缘木)不耐磨,大约1000mm的位移后就会磨损,一旦磨损,钻头晃动,内孔就会椭圆,尺寸就会超差,导致滚压不行。
我们试了3种不同硬度的导向垫,硬度还是不够,考虑用铜,不知道行不行,有没有前辈帮助解决一下上述问题。谢谢

网友A:
本身刚性不足能被称为镗?

楼主:
工件外径1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刚性不足能被称为镗?

好吧顺嘴了,镗刀我都没见过,这个只能算钻头吧?

网友:
有用硬质合金当导向的吧

网友B:
用深孔镗,可以边镗边把铁销冲出来

网友C:
图示是深孔钻。铁屑排不出和导向块磨损快,应该都是冷却不充分的缘故。另外,这个工件刚性不好,可能不能采用你现在的工艺。

网友D:
这个应该量不大,慢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量不大,慢慢做

目前量不大,但是以后预计有上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示是深孔钻。铁屑排不出和导向块磨损快,应该都是冷却不充分的缘故。另外,这个工件刚性不好,可能不能采 ...

外径比内径大40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深孔镗,可以边镗边把铁销冲出来

余量太小,铁销是丝状的,缠在一起根本冲不出来

网友:
这个钻头厉害,可以向厂家讨教呀,他们专业。

网友:
你这个先普通唐刀镗,再铰,最后滚压,不是很好办吗?另外有硬质合金的导向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