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都是圆的吗?

楼主(2016-01-01):
我所见到的直线轴承都是圆的,配套的光轴也是圆的,因此光轴能在直线轴承里旋转。
请问有没有不是圆形的直线轴承呢?
谢谢!

网友:
有不是圆形的直线轴承,导轨是矩形的,4个角有R的反向倒角,是轴承滚珠的滚道。

网友A:
你说的不转动的直线轴承是不是叫花键轴承,楼主可以百度一下花键轴承

网友:
要什么不就有什么嘛

网友:
看了下米思米的直线轴承,都是圆形的,貌似非圆的直线轴承比较少吧,可以网上再看看

网友:
滑轨就不是圆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转动的直线轴承是不是叫花键轴承,楼主可以百度一下花键轴承

淘宝上找到了,但是好贵啊,比普通轴承多了个0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找到了,但是好贵啊,比普通轴承多了个0

主要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或许有其他经济的办法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