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助 简单静力学 望支援

楼主(2016-01-02):
滑块上方受1吨力,滑块与两侧板间隙0.1,请问三角形处支撑反力是多少?对计算思路完全无头绪。呼唤大侠给予支援!谢谢!敬礼!

补充内容 (2016-1-3 08:03):
粗糙度3.2

网友A:
当滑块与两侧板有润滑油时,摩擦力很小,则支撑反力为了T。

网友:
应当是刚体问题吧?任意点力偶为零。对不对。还是找找书!

网友:
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对我这个没学过静力学的人来说感觉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滑块与两侧板有润滑油时,摩擦力很小,则支撑反力为了T。

你好!谢谢指教!补充:粗糙度3.2。间隙0.1。有黄油。
如果两面平衡,反力自然等于压力。
1吨的力在实际情况下,在中心与不在中心,区别到底会差多少?其中的间隙,在计算中又如何影响?

网友(点评):
在中心与不在中心,区别就是滑块的摩擦力不一样。其中的间隙在计算摩擦力时有影响。

网友:
这个绝对右上角和左下角受力大,作用点是条线,若外壁太薄,发生塑性变形。

网友(点评):
假设为刚体,否则没法简单计算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说了~
你没有老师吗?

网友:
F=(2+u)*G/(2+5u)。u静摩擦系数。

有请大侠 @动静之机

网友:
你好!谢谢指教!补充:粗糙度3.2。间隙0.1。有黄油。
如果两面平衡,反力自然等于压力。
1吨的力在实际情况下,在中心与不在中心,区别到底会差多少?其中的间隙,在计算中又如何影响?

作业线在不在中心是不一样的。不在中心有可能是不动的。也就是滑块能卡死。严重的话能造成两侧壁损坏。来自侧壁的反力可能要大于你施加的力。这也是属于设计禁忌之一吧!

补充内容 (2016-1-4 19:17):
作业线应改为——1T力的作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