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块 会不会推动 丝杆 反转呢?

楼主(2016-01-02):
滑块 会不会推动 丝杆 反转呢?

网友A:
不会  怎么可能,丝杠有卞位 可以固定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怎么可能,丝杠有卞位 可以固定住的

丝杆是没有卡住的, 是接步进电机的

网友:
1、不会
2、会
3、以上均可能

哈哈,参数不全问个毛回点PI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杆是没有卡住的, 是接步进电机的

那你肯定要联轴器链接的

网友:
滚珠丝杠可以将直线运动转化为圆周运动,这可以讲圆周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今天设计了一个这样的结构,无知出问题了

网友:
除非发生自锁,否则就能倒着来

网友:
竖直方向的丝杆,如果没有刹车,螺母会随着重力下降,丝杆会反转的。

网友:
可以推动啊,只要丝杠不是自锁的就行

网友:
电机带抱闸

网友:
这要看丝杆会不会自锁了,如果螺旋升角小造成自锁,用再大的力都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