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机器人转向机,请教

楼主(2016-01-02):
马上过年了,想给孩子做个履带汽油小车,反复失败多次只有请教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你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一定要描述具体。

网友:
小汽油机,输出轴要先减速,减速以后,出一根横轴,横轴上有两个摩擦盘,履带轴也出来两个摩擦盘,可以伸缩的,用手动杆可以靠在汽油机输出轴的盘上,你把手杆拉住,靠到盘上就可以走,脱开一个,就可以转向,

网友:
双电机驱动,差速转向,应该比你预想的方案更加靠谱,望考虑。

网友(点评):
汽油小车...........

网友A:
中间一包那是差速器,两链条旁各一个制动盘,拉柄煞哪边就往哪转

网友(点评):
用三轮车差速器

网友(点评):
你不需用到两边长链条

网友:
汽油小车?lz以前玩过类似的机构么

网友:
楼主 淡定 淡定···················

网友(点评):
你是来浇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一包那是差速器,两链条旁各一个制动盘,拉柄煞哪边就往哪转

太赞

网友:
有想法,赞一个

网友:
lz没提预算,这个很关键。
如果仅仅要求能动,我推荐小松割草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一包那是差速器,两链条旁各一个制动盘,拉柄煞哪边就往哪转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