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步进带转盘,180度来回转动,

楼主(2016-01-02):
现设计1米的转盘,180度来回转动,110步进驱动,同步带传动,带轮传动比1.:2
现在怀疑惯量太大,2000脉冲可以转动,皮带抖动,很响,500脉冲才可以慢慢转动,可以准确复位,但是效率达不到
有什么办法简单办法解决么

网友:
小马拉大车啊,换匹马

网友A:
可以用机械式定位!在用普通电机!

网友:
1米的转盘,

网友B:
没办法   还是换电机吧   步进电机容易丢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   还是换电机吧   步进电机容易丢步

请教步进电机容易丢步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载重和速度参数呢?

网友D:
减速比太小,扭矩不够。
找一个可以接在电机上的、减速比适当的减速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点评):
彭老师 ,他现在步进电机500脉冲可以定位,就是效率慢了,但是步进电机有矩频特性,速度快不起来了,

网友(点评):
没看清楚就发言了,谢谢指正。不过楼主的工况,启动力矩不小,只旋转180°,直接用电机通过同步带传动的方法确实不合适。可考虑用带普通电机的减速机传动;用带缓冲的挡块限位;行程开关带延时控制电机停止。

网友:
这是扭振的问题,有合适的减速器会好很多,但步进电机转速不够,可以用伺服电机。要节省费用,可以用普通的交流电机,加上位置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速比太小,扭矩不够。
找一个可以接在电机上的、减速比适当的减速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感谢彭老指点,准备弄个减速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步进电机容易丢步的原因是什么呢?

没有闭环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机械式定位!在用普通电机!

先换减速机试试,这样程序不用改,不行再改机械式旋转定位~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彭老指点,准备弄个减速机试试~

还有一个超简单的办法,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