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没有修设备了,这两天又修了几台,大家看看吧。Z3050

楼主(2016-01-02):
自从我在这个单位上班后,长期的都是出差,全国各地的跑,没有时间在家,也没有时间去维修机床。这几天,终于回到家了,正好单位里的好几台设备都有问题,所以就重操旧业,又练了练手。
3050钻床,这个床子最开始的时候是旋转锁紧不了,我去调了一下,当时能用了,第二天就又不能锁紧了,于是我又去调整,可不管怎么调也不管用了,而且大臂旋转特别的重,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推动,所以我又调整六条调整螺丝,无果,将上面的东西去掉,把立柱吊起一点,发现最顶端的锁紧螺母处的螺杆用手可以转动,判断是锁紧螺杆断了,没有办法,车间的顶子不够高度,于是将钻床移到大车间里用行吊进行拆卸,拆完后发现和判断一样,真的断了。下面上图。
因为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我也没遇到过,所以只说这台钻床了。最后的那张图是镗床的快速进刀箱。

网友:
不错。具体的案例,具体的分析。

网友:
楼主修理经验丰富,故障判断准确啊!

网友:
这台3050不是中捷的把.看那个齿轮箱

网友:
钻床没有接触过,车、磨、镗还可以跟楼主交流一下

网友A:
想看看这个轴是重新焊接呢 还是车一个

网友:
老马识途就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这个轴是重新焊接呢 还是车一个

焊接的你敢用吗,这么大的直径。还没厂家发个新的便宜

网友:
大哥,我单位也有一台3050的摇臂钻锁不紧现象,大哥是不是讲一下这个大臂锁紧的原理。看说明书是调整顶上的大螺母,用百分表检查锁紧时移动的距离,我始终没有搞明白这里面的原理,要么锁不紧,要么松开了推不动。请大哥指教。我单位的是南京第四机床厂的3050摇臂钻。我不敢像大哥一样拆开。担心影响生产。更是怕担责任(老板不懂,耳朵根有软)。心里没有底,不敢拆。佩服大哥的艺高人胆大。

网友:
丰富的维修经验

网友(2016-03-18):
经验老道

网友(2016-12-10):
普通机加工设备维修没有问题,是年纪大了才来接触数控,只是想多了解机械部就原理等,谢谢你们。

网友(2019-02-16):
看齿轮 貌似保养的不好啊  都没有润滑油了

网友(2019-07-05):
厉害,楼主,我这有台中捷的摇臂钻能锁死,但是松不开,只有手动按下接触器能松开,不知怎么处理

网友(2021-12-18):
学习,用了那么多伞齿轮,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