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自动换刀

楼主(2016-01-02):
这是第一次真正的以从上到下装配的形式进行设计一台机子,初步已经完成,后续会慢慢完善
一直想自己弄一台机子,方便自己使用,主要是一些散件的加工,转数在5000以内,刀库暂时还内考虑上。最近手贱搞了一下,如图所示
行程:550*400*400够常规使用
主轴:BT30自动换刀主轴,看着很短,里面一对7009和7008四个轴承够用
打刀:用的63缸径的气液增压缸,打刀行程5mm够下刀的了
电机:主轴电机华大伺服130  2.2KW
          XYZ,华大伺服电机80 1.0KW
导轨用的是是20的,丝杠用的是2005
现在这样的重量在800KG左右

网友:
高手啊,不过完成这个机床应该调用了标准件库吧?不然自己全部都画太费时了

网友(点评):
常用的是标准件,如轴承,丝杆之类。其他很多就属于自己加工范围,还待完善

网友:
我以为你做了台能自动换刀的机床呢

网友(点评):
考虑到目前使用的情况,主要还是自己加工小件。成批量还是加工中心好很多,后期可能会在加上去的。不过都会是自己能加工的那种简易的刀库,不会上现成那种圆盘刀库

网友:
楼主为何不用凸轮打刀?

网友(点评):
凸轮打刀可能有凸轮的好,单我感觉还是用气液增压缸方便些

网友:
造价多少

网友:
楼主给我们讲讲电器部分准备则么设置呢   直接买现成的么 ?  还涉及到上位机,PLC

网友(点评):
电气也是我的弱项,会考虑一些现成的数控系统

网友:
用什么系统呀,工业级的不便宜的

网友(点评):
国产的三轴系统在5K左右

网友:
得加强电气的学习啊

网友(点评):
电气方面的画:系统+驱动+限位开关+行程开关+手轮+电磁阀等等之类的也是略知二三

网友(2016-02-03):
推荐你用脱机控制器,价格便宜,功能够用,适合你的机器,很好奇,做到这个重量级别了为啥不买光机自己装起来呢?

网友(点评):
如果真要上就直接上系统级别,脱机使用方便

网友:
楼主,加工精度设计为多少?是开环还是闭环?液压箱大约多大的?

网友(点评):
后续的情况还没具体落实,可能会烂尾

网友:
直接540钻攻光机8万元搞定,用的着这么麻烦吗!

网友(点评):
很多DIY都是兴趣使然

网友:
导轨似乎有点单薄;而且要做好密封。

牛,佩服!

网友(2016-04-08):
买二手回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