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232历险记(一)

楼主(2016-01-03):
  早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上旬的时候,车间的那台老旧剃齿机(Y4232,南二机的)曾出现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故障,害得我每隔几天的时间便要去修理或调试。

  月底的时候,早晨的天气也渐渐的冷起来。一大清早,剃齿操作工人去车间先启动机台的液压,然后站在机台边稍等上两分钟的时间,随后便开始正式上料干活。可是当天早上工人只剃了约三四件齿轮的时候,就发觉该机台的工作台向右移动时,会发生严重的爬行,有时还会出现走到一半就停下不动的。而向左移动时,则一切正常。操作工人赶忙跑过来,“杨老师,我机台不动了,请你帮我看一下,是否是工作台右下方的三组六触点组合行程开关坏了。”哈哈,说着,说着,她便随手从机台旁边的工具箱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组合开关递到我的手上。“这次肯定又是这个行程开关坏了,你只要帮我把这个行程开关换掉就会好的。”

  我从车间的另一个地方,找来了我经常用来检修机床电路的MF47型万用表。哎,车间环境特别差劲,到处都沾满了油烟子,我的万用表放在车间里,表镜子上面也沾有很多油烟子,只好车间大门边拿了两张工人上厕所用的大便纸(两个大洋一包皱纹卫生纸),将表镜子上面的油污擦干净。

  我用手指分别去按压按该行程开关最外边和最里边的两个触头,低头侧耳细听,可以听到行程开关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咔咔声,说明该行程开关内部的触点应该是很好的,并末出现弹簧疲劳的现象。拆掉行程开关外壳上的两个固定螺钉,逐一测量了各触点的接触电阻,也末发现有电阻过大或接触不良。再查看其外部所有的连接线,均正常。哈哈,行程开关没有损坏,看来此故障另有原因。

  既然电路上没有问题,那么只能从液压上找了。于是我低头查看了一下该机床工作台下边,位于液压配油板上方的两只压力表的读数。压力只有1MP左右,而且表针还一直摇摆不定。正常情况下,该机台的压力表的次序是从左向右看,第一个是系统压力,一般调在2.5~3MP,最高不能超过3MP。第二个是活动顶尖的压力,一般调在2.5MP,最低不能低于2MP,否则活动顶尖的顶紧压力不够,在加工齿轮过程中容易出现工件尺寸不稳定。我低头查看液压油池的液压油也不是很少,能完全将油泵进油口的过滤网完全淹没,逐随及伸手去摸了一下过滤网,哈哈,那个线隙式过滤器的外边早就沾满了一层毛茸茸的黑色絮状物,油池里面的液压油呈乳白色,里面有少许的气泡,怀疑是过滤网堵死,液压油泵吸空,于是便招呼操作工,关机旋下过滤网并在干净的煤里清洗干净,装回过滤网再行启动液压,发现故障依就。我仔细检查液压油泵出油口所接的10毫米紫铜管的管接头处,并不存在有漏油。又顺势看看液压油泵下边进油口连接的钢管接头处,也未发现有漏油或漏气。

  我尝试调高系统压力,不管怎么去旋转溢流阀上的调节把手,可系统压力始终调不起来,压力表的读数反而越调越低,最后只有0.5MP了。拆下溢流阀,清洗阀体与阀芯,发现阀芯与阀体的内孔有轻微卡死,逐将阀体里面的阀芯掏出来,清洗干净,装回去,启动液压电机,调节系统压力,呵呵,最高压力仍然还是1MP多一点点,表的指针还是在不停的快速来回摆动。

  看来有可能是液压油泵出现了泄漏,故拆掉上下油管,果断抱出压电机,拆下液压油泵。呵呵,老八代的液压油泵,外边沾了一层厚厚的黑色油泥,逐将油泵的标牌完全盖住。从外形上看,该油泵的外形近似立方体,理论上应该是叶片油泵。拆去该油泵四个安装孔上的M10的固定螺丝。将油泵与液压电机分开,南京第二机床厂早年出的老床子,其质量就是过得硬,那油泵轴与电机转轴之间使用弹性连轴器连接。运行起来噪音很小,且两个转轴之间的连接处同心度偏差并不是很大,因此油泵的寿命也很长。

  我顺利拆下液压油泵,除去外边的那层油泥,放到煤油中清洗,终于能看清楚油泵标牌上所标的内容了。哈哈,我不看不知道,一看却吓了我一跳啊,原来这个油泵的出厂日期尽然是一九七零年十二月。标牌上面标着:YB油片油泵,流量5升/分,转速960转/分,压力63公斤/厘米2,中国,上海液压件厂,比我的年纪只小了一岁啊!我拆解该叶片油泵,发现转子上有十二个槽,分别装有十二个叶片,而且油泵的每片叶片都能在转子槽与定子椭圆形封油腔上伸缩自如。最后又将叶片全部拿出来,放在干净的煤油中清洗干净,看到所有的叶片一边都已经出现严重拉毛,定子的椭圆孔面上已经被叶片拉成了一道道很深的凹槽,靠近进油区与压油区都已经有很多个大小不一的台阶。叶片能够形成压油那一边有倒角的地方已经被磨出大小不一的缺口,缺牙班齿的。回头再看看油泵转轴的前端轴承严重磨损,径向间隙很大,后边壳体里的滑动轴承与转轴之间的配合间隙至少有三十丝。哎,本想打算拆开看看能否修得起来,不想里面的件已磨损过多,故而只能换新。

  在我的印象中,向来就没有见到过有这种流量的叶片油泵。于是我便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这种老款的叶片泵早已停产很多年。现在生产的叶片泵根本没有5升/分的那种型号。厂家生产的油片泵从4升/分,一下子就到了6升/分。随后老板娘开着面包车,带着我跑遍了我们当地的几家液压配件店,店里的老师傅都说没有见过这种规格的叶片油泵。最后我还是不死心,又跑到我们这边最大的一家,叫做东方液压的,女店主立马招呼手下的小师傅,从屋子最里边的货架上抱出一台液压油泵。

  女店主说,这台油泵的安装孔与油泵轴的大小均与你手上的那台旧叶片油泵一致,正好适合你家那台机台使用。我们老板娘问了一下价格,女店主则笑着说,“该油泵价值1400大洋,当地只有我这里有一台,原先是用在外圆磨床上面的。”我们老板吓得连忙直吐舌头道,“我脱,我脱,这么贵啊!”,刚开始的时候,女店主一直坚称她的这台油泵是叶片油泵,呵呵,我让她打开油泵的外包装盒,拿出油泵,脱去包在外边的一层油纸袋,哈哈,黑色的标牌赫然呈现在我的面前,只见标牌上标的全是英文:gear oil pump,“下边标了三种不同的转速,分别是2880r/min,1410r/min,960r/min,其中最后一项960r/min,后边流量标的是5L/sec。哈哈,我一看便知这个是北京七机出产的外圆磨上边用的专用齿轮液压油泵。我们老板娘曾试图跟女店主讲价,问能否300大洋卖之,结果店主连连摇头道,”不卖,不卖啊!你若是诚心想买的话,最少也得给我1300大洋。“看来想买同型号的叶片泵那简直是不可能事了,我们老板娘只好开着车,带着我空手而回。

  回来之后,我又将液压电机外壳上的油泥清理干净,特意用油污清洗剂洗去电机铭牌上的污物,哈哈那液压电机则是一九七二年九月出厂的,比我小了差不多三岁,电机是六极的,机身比较粗。第二天早上,我跟着老板娘再次去了头天刚开始找到的那一家液压配件店,看了一下,也只有YB1-6的参数比较接近。但其转速是1410转/分,而且油泵外形比换下来的旧泵体要小很多,无奈只能连同液压电机一起干掉了。

  选择转速1410转/分的四极电机,带动YB1-6叶片泵的通常是1.1千瓦。里面的连轴器仍然沿用弹性连轴器(是一种塑料内齿轮套,中间有一个凸起的部分,两头分别套在两个轴所连接的外齿轮上,两个外齿轮为铁制的。)哈哈,仅仅过一天多的时间,店家就给我们准备了一套全新套件。到货之后,店家通知我们去取货时,将原先用的过滤网带过去,按照过滤网内螺纹接口去配进油口的连接管和接头,感觉配铁管比较麻烦,于是就配了一条长短合适的塑胶软管作为油泵下边的进油管。出油口仍然沿用原先10毫米的管接头。

  将机床床身上用来固定电机底脚板的生铁底座拿下来,对了对新电机底脚板上的四个安装孔,发现只有一个孔能够与底座上的螺纹孔对得起,其余三个螺纹孔均对不上电机底脚板上的三个孔位。本想着去划线重新打眼攻丝,可是当时这一批齿轮老外正等着要货,刚好又是压在剃齿工序上,故不能再耽搁了。加之本机床原先的液压电机是水平安装底座上,运行起来并没有多大的振动,即便不装螺丝,长时间的运转,电机也很少有移位的,故只需用一颗螺钉固定即可。

  叶片泵通过一个法兰与电机的前端盖相连接。而现在新换的一套也是跟之前的连接方式一模一样。于是我找了一个颗M12的内六角螺钉,从固定底座板的反方向旋出来,穿在电机底脚板的一个安装孔上,随及用旋上螺帽,用力拴牢。接上叶片油泵的上下油管,接电开机,压力大小可调,液压表的表针抖动消失,油泵更换完工。

  当天晚上,操作工便开始正式加班了。中途我曾去用手摸了几次液压电机的外壳,温升正常,液压油泵运行时,噪音很小,如夏天夜晚蚊子发出的叫声。剃齿机工作台移动时一边快一边慢的现象,也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网友A:
大侠威武,那家伙居然用gear oil pump 说是叶片泵,你家老板娘还砍起价来了,你那个叶片泵是柱销式还是子母式?

网友(点评):
叶片泵柱销式和字母式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威武,那家伙居然用gear oil pump 说是叶片泵,你家老板娘还砍起价来了,你那个叶片泵是柱销式还是子母 ...

我手上的那个旧叶片泵是单泵,不是子母泵哦!

网友B:
顺藤摸瓜,不错!加工齿轮,和维修一个人包,全能型的!大侠手脚非常麻利啊,有些活可以吩咐徒弟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藤摸瓜,不错!加工齿轮,和维修一个人包,全能型的!大侠手脚非常麻利啊,有些活可以吩咐徒弟做!

哈哈,江浙一带一些小工厂里的大多数当师傅均是这样哦!老板们喜欢用多功能的师傅.

网友C:
佩服佩服大侠好身手啊!从头到尾全是自己研究的厉害厉害

网友D:
上图了,有木有励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佩服大侠好身手啊!从头到尾全是自己研究的厉害厉害

有好多人都认为Y4232或Y4232C的工作台下边结构应该外圆磨床比较相似,故然拆卸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哈哈,我记得当年我在慈溪时,飞达齿轮厂有三台这样的剃齿机,后来三台都让我把工作台拿下来,更换了液压缸的密封圈,还有四联齿轮厂当年的两台,后来也被我这样修理过,哈哈,在没有修之前,机床一直不好用.修过之后,工作台便工作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了,有木有励志的

这次讲的是修机床的那些事,后边还有,今天下车间便是拆下工作台,更换该机床工作台液压油缸的密封圈.工程很大啊.

网友E:
真想给你当徒弟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想给你当徒弟去

哈哈,大侠过奖啦!

网友E:
杨老师,新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杨老师,新年好

大侠,新年好啊!

楼主:
  这帖子移动到这里,只怕看的人很少很少了,哎,我每次来论坛看帖子,发现这个版块的人气度不是很高,有时一天的时间也没见几个人来回帖或发表帖子.

网友(点评):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估计不同的行业设备还是相差很多的,但是基本原理还是相通的。

网友(点评):
总的来说,齿轮加工设备比较冷门一些。

网友F:
大侠好文章,支持,能把你维修工作台的心得也写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上的那个旧叶片泵是单泵,不是子母泵哦!

哈哈,子母式叶片泵说的不是两个泵,是叶片结构,大侠

网友A:
大侠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子母式叶片泵说的不是两个泵,是叶片结构,大侠

这个我知道,我们厂有的那台简易立式内拉床就是子母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侠好文章,支持,能把你维修工作台的心得也写写吗

今天正在车间里拆工作台呢,昨天晚上临下班之前,已经将工作台上面的台面拿下来了,刚刚过去已经工作台移动的主体部分拆下来,现在只等拆油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新年快乐

大侠,新年快乐啊!

网友G:
大侠,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侠,新年快乐!

谢谢,大侠同乐,大侠还的公司还在放假吧,我们这一号只休息了一天时间哦!

网友H:
你这个叶片泵外形与齿轮泵差不多,只是流量有些差异,如果用齿轮泵,那就在外出油口加装流量调节阀,这是可以的。另祝节日愉快!

网友(点评):
但流量不可调的,这样压力只能调低一些,不然电机功率会不够

网友(点评):
流量是可调的,象带锯它有调整开度的旋扭,但溢流阀流量可调压力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叶片泵外形与齿轮泵差不多,只是流量有些差异,如果用齿轮泵,那就在外出油口加装流量调节阀,这是可 ...

  同乐,是的,店家手里的那台齿轮泵使用六极电机时,每分钟960转时,流量刚好是5升每分钟。安装孔与原先连接法兰上的四个螺纹孔完全吻合,油泵轴的参数也是一致的,只是价格高得离普,所以我们老板才没有去买那台齿轮泵,后来只能将液压电机与油泵一起干掉,整套拿回来也只花了六百多大洋,只花了一半的钱,便搞定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同乐,是的,店家手里的那台齿轮泵使用六极电机时,每分钟960转时,流量刚好是5升每分钟。安装孔 ...

技术正确时,效益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技术正确时,效益第一!

  我记得我当年在慈溪飞达上班时,车间有三台这样的剃齿机,工作台下边或刀架径向进刀刻度盘上方的行程开关,经常好失效的,剃齿机是两班倒的,每班八小时,计件工资,加工农用柴油机上的齿轮,其精度要求很低,只需要剃光就行。工人们开剃齿的速度好同珩齿,一个班做下来至少也是一千四五百件齿轮,因此剃齿机上下两个行程开关动作太过频烦,新的正泰行程开关,换上去,最多也半个月的时间便失灵了。有时夜晚开关坏了,只能找之前拆下的旧开关,从中拆取设备行程保护的那个触点去(芯子)七拼八凑的修复。后来老板为了图便宜,便买了一大堆行程开关的芯子,哈哈,当年购买一个整体的组合开关要三十八个大洋,一个成品组合开关里有三个同样的芯子组成,而当年市场上这种开关的芯子是五个大洋一个,更换开关中的三个芯子也需花十五个大洋就行了。当年我们车间20A交流接触器的触经常好烧连或烧断。市场上一个成品交流接触器是五十个大洋左右,如果仅更换里面的触点时,则要节省很多,当年市场上的交流接触器触点是六个大洋一付,(三对,包括,六个触点,三个接触片)。哈哈,当年的老板太会算了,每次都是去购买这些电器的配件让我逐一将损坏的电器修好,然后在装回机床的控制电路中重新使用。

网友(点评):
小老板都这么会算

网友(点评):
精打细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我当年在慈溪飞达上班时,车间有三台这样的剃齿机,工作台下边或刀架径向进刀刻度盘上方的行程 ...

省钱是没错的,就算是世界500强,也值得这么做,也不丢脸。
不过,很多事情都不是孤立的。

网友:
电机只用1个螺丝固定还是不行的。最好等不忙了,把底座加工好,4个螺丝固定。不留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省钱是没错的,就算是世界500强,也值得这么做,也不丢脸。
不过,很多事情都不是孤立的。

  是的,当年有好多机修师傅在慈溪打拼时,往往要会做,电工,还要精通液压。对于我们做齿轮的则要求会调整齿轮加工机床,齿轮测绘,齿轮参数的计算,机修,电工,液压,力求在上边要做到坐得了办公室,面对电脑能够画得出图纸。回到下边,则要做到,开得起机床,干得出产品,帮助工人解决生产中遇到的疑难杂症。呵呵,江浙一带的小老板使用的都是多功能人才啊!

网友:
好详细!实例加图片!赞一个!!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J: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啊

没办法啊,小厂养不起过多工种的师傅,只能一人多职了。

网友K:
我很好奇,一开始杨大侠是怎么学习修床子的?那个厂子会把修床子的工作交给一个新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大侠威武,那家伙居然用gear oil pump 说是叶片泵,你家老板娘还砍起价来了,你那个叶片泵是柱销式还是子母 ...

就是叶片结构不一样,柱销式的是柱销顶在叶片底部,子母式是在叶片底部中间去除了三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很好奇,一开始杨大侠是怎么学习修床子的?那个厂子会把修床子的工作交给一个新人呢?

  呵呵,开始我是做滚齿工的,然后是齿轮机床调整工,后来车间的机床出了故障,机修或电工都搞不定之后,我才亲自上去搞定的,哈哈,千不怪万不怪,只怪我们家当年没有人在当地的机关单位做官,假如我们家要是有后台的话,我也不会去搞这个玩艺的,他妈的又脏又累,出力不讨好,只是当年自己干的床子烂了,自己就没有工资了,尼玛的,那些机修工修床子也是看人的,有后台的工人床子出了故障则忧先去处理,我们这些没后台的,则先放在一边,等手边的活不忙的时候,再去修理,我当年也是在被逼得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学着自己修理自己的机床的,床子修好了,能上班了,自己也就有工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叶片结构不一样,柱销式的是柱销顶在叶片底部,子母式是在叶片底部中间去除了三分之一,

是的,我拆的那个是磨损过度造成的,而且还大小不一。小型柱塞泵我当年也修过一个,那是柱塞上的连接杆断了,柱塞与连接杆铆接在一起,不可单独拆开,断了之后造成漏气供油压力特别低,拆开之后,老板照原样买了三个柱塞回来,换上即可。

网友:
这是佩服楼主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我当年在慈溪飞达上班时,车间有三台这样的剃齿机,工作台下边或刀架径向进刀刻度盘上方的行程 ...

其实这样的老板才值得尊重,不浪费是值得称赞的!中国现在有一个不大好的现象就是,什么坏了就直接换,都不考虑修复,这才是最大的浪费啊,国内资源紧张,经不起这样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这样的老板才值得尊重,不浪费是值得称赞的!中国现在有一个不大好的现象就是,什么坏了就直接换,都 ...

其实在节约上面我并不反对他,但令我最反感就是他好借故克扣工人的工资,就好象当年在他家干活的工人都跟他老板签订了卖身契约,中途不问是什么事,只要离开我厂的,我老板结算工资时,定扣你没商量。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其实在节约上面我并不反对他,但令我最反感就是他好借故克扣工人的工资,就好象当年在他家干活的工人都跟 ...

老板自私心还是太强,都亏不起,也伤不起啊!谁叫咱们是给老板打工的,拿老板的钱养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板自私心还是太强,都亏不起,也伤不起啊!谁叫咱们是给老板打工的,拿老板的钱养家呢。

二零零七年岁末,我离开他家的时候,他还扣了我一个多月的工资呢,算起来总共有近三千大洋,后来我打电话向他讨要了几次,但换来的都是”只要你愿意回来帮我继续做,我就给你。“

网友(点评):
我在慈溪做了三年,那时候好多公司都差不多,在公司干时笑脸相迎,你不做时翻脸无情啊!

网友(点评):
那边的老板就是混蛋!

网友L:
引用 楼主:
二零零七年岁末,我离开他家的时候,他还扣了我一个多月的工资呢,算起来总共有近三千大洋,后来我打电话 ...

其实,老板这样干有点不厚道,这样的老板企业应该做不大、做不强,这由人的气度决定的,但是他也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作为一个老板一定要精打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老板这样干有点不厚道,这样的老板企业应该做不大、做不强,这由人的气度决定的,但是他也有我们值 ...

  他就是好扣工人的工资,所以他后来曾经多次找他人在网上试图把我找回去,但我就是不理他那一套。尼玛的,你老板招我过去,然后为你厂免费培养一批实用性很强的人才,什么三维造型,工装夹具设计,齿轮加工与齿轮测绘,机床修理等,应有尽有,等到你手下的工人跟我后面学得懂点皮毛的时候,你老板发现我对你厂子已经没什么大的用处了,于是就让你手下的工人找借口说我没本事,连床子都修不起,最终你老板又可以在我的头上狠狠的敲上一笔,呵呵,你老板可谓是一举两得,你老板把我们这些打工的都当作了傻逼,想用就来找着用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一脚踢掉,老子上了一次当,老子不可能再去上你老板的第二次当。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他就是好扣工人的工资,所以他后来曾经多次找他人在网上试图把我找回去,但我就是不理他那一套。尼玛 ...

嗯,处理事情甚是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嗯,处理事情甚是到位!

我去年九月份回老家时,他尽然派我们的老乡在县城里,悄悄的跟在我的身后盯梢呢,等我回到厂里的第二天上午,那边的电话就跟着打过来,说要我在网上帮他物色一个滚齿机的机修工,尼玛的说白了,就是要老子回去,老子一口回绝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