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需要设计一个设备 弯曲设备

楼主(2016-01-03):
如图所示  。谁能帮忙设计个机构 完成这个6mm圆钢发生弯曲的动作 ,最好变成这样一个马蹄环形的吊环呢??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有多少量?设备预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少量?设备预算多少?

量不大  一次做2 3 十个就行    :
基本没有预算  5百块钱以内吧

网友(点评):
几十个的量太少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不大  一次做2 3 十个就行    :
基本没有预算  5百块钱以内吧

你这样,还是自己搞点胎具+大锤子,就搞定啦。

网友:
总感觉6MM属于钢筋
如果是手工的话做一个直角折弯机构和一个马蹄内圆的的折弯机构就行了。
如果是机械的话做一个马蹄内圆的模具两边冲压左右加一个直角折弯,不过要手工装卸。
不是很难的东西。

网友:
参考建筑工地弯钢筋的机器,500差不多

网友:
图纸社区 有下载,你看看这个如何。我也想做个

网友:
顶7#楼就行了,就是两个直角你在台钳上夹着折弯下就好了

网友:
都不是事

网友:
中间一个成型块,两边有两个轮子,后面再加连个折弯的

网友:
LZ应该说说自己有什么,或者会什么。你如果有空压机,搞个气缸省力,也算半自动化了。否则就靠杠杆+蛮力了。

楼主:
有空压机

楼主:
没有气缸

网友:
看看那个做链条的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