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钻平底盲孔要用什么钻头?

楼主(2016-01-03):
要钻平底孔应该用什么钻头?要用多少度的钻头?只有钻床没有铣床!铣刀台能装在钻床上当钻头铣吗?

网友A:
钻头磨成铣刀的平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磨成铣刀的平底就可以了。

那可以直接用铣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以直接用铣刀吗

可以的。大侠有好多东西都要敢于去尝试, 不要怕。当然有社区这个平台可以问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实际使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大侠有好多东西都要敢于去尝试, 不要怕。当然有社区这个平台可以问就更好了。

但我之前试过当铣刀接触到要钻的东西的时候铣刀振动很大,是钻床的力度不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之前试过当铣刀接触到要钻的东西的时候铣刀振动很大,是钻床的力度不够吗

同心度不好的原因,铣刀上垫一个粗砂皮然后在下去。

网友B:
间谍前面加个导向

网友C:
这么都不问孔是多大,如果是8.5就不是没有现成的的铣刀吗?!最好还是先用小一点的钻头下去,再用铣刀对底部扩平,以二刃白钢铣刀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心度不好的原因,铣刀上垫一个粗砂皮然后在下去。

垫在刃口上吗

网友(点评):
搞一大片盖住整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谍前面加个导向

间谍是指那里,加什么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都不问孔是多大,如果是8.5就不是没有现成的的铣刀吗?!最好还是先用小一点的钻头下去,再用铣刀对底部 ...

是12的孔,用钻头先钻小孔在用铣刀铣这样的话工钱成本太高了

网友(点评):
如果你是批量还要看孔的深浅,材质等情况

网友D:
分二次钻,先用120度钻,再用平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间谍是指那里,加什么导向

是记得,打错了,如果是个螺丝沉孔的话打了中间的小孔之后再平钻上加一个小孔的凸台导向,如果没有的话就先用钻头直接打到比尺寸小一点的位置,再用平钻扩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二次钻,先用120度钻,再用平钻

没办法只能一次钻,两次钻工钱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记得,打错了,如果是个螺丝沉孔的话打了中间的小孔之后再平钻上加一个小孔的凸台导向,如果没有的话就 ...

是直接要钻盲孔,但没办法分两次钻

网友E:
铣刀没有平刃,怎么可以直接轴向进刀?

网友F:
看你用钻床做就知道平底的要求不高了,最简单的方法,用比孔小0.1-0.3毫米钻头底部磨成平的用来清底。

注意,清底的时候钻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铣刀没有平刃,怎么可以直接轴向进刀?

铣刀不是平刀吗

网友(点评):
中心没有切削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用钻床做就知道平底的要求不高了,最简单的方法,用比孔小0.1-0.3毫米钻头底部磨成平的用来清底。

注 ...

我知道,我们这边在做一般都是把钻头磨平了钻,但钻头每次都要磨成那样也是有点问题,还有把钻头磨成那样钻头也不耐用

网友G:
比如说20深的盲孔,12的直径,直接用钻头打,打到大概19毫米的时候,换钻头。直接把钻头磨平,剩下的逃孔就用这个打。关键是控制好转速和进给,转速要调到最慢,台钻比较麻烦,即便调到最慢还是太快。最好是钻机床。Q235钻头随便,304的最好用白钢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同心度不好的原因,铣刀上垫一个粗砂皮然后在下去。

砂面是朝下吧?
lz理解偏颇,并不是工序越多效率就一定低。要看你的钻床和工人技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你用钻床做就知道平底的要求不高了,最简单的方法,用比孔小0.1-0.3毫米钻头底部磨成平的用来清底。

注 ...

所以说,钻床这么干,还真的不一定干的过2次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如说20深的盲孔,12的直径,直接用钻头打,打到大概19毫米的时候,换钻头。直接把钻头磨平,剩下的逃孔就 ...

钻铝的,但材料厚度8mm要钻7mm,我就是要钻一次,没法钻两次,两次工价太高了,但孔底要平

楼主:
引用 网友H:
砂面是朝下吧?
lz理解偏颇,并不是工序越多效率就一定低。要看你的钻床和工人技术。

是工价太低了,钻两次就没办法赚了,

网友(点评):
无论计时,计件,你先实际比较一下,这两种工艺(限定钻床)还真不好说。而且你要考虑到钻头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以说,钻床这么干,还真的不一定干的过2次钻了。

我们这边都是用钻头平磨平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铝的,但材料厚度8mm要钻7mm,我就是要钻一次,没法钻两次,两次工价太高了,但孔底要平

你说你这不抬杠吗。。。。
铝件要是沉孔还好,磨成台阶钻,一钻也打了。你非弄个盲孔。。。
2次工价并不高,2个小台钻不完了吗。夹台钳子上手扶着也干了。
关于人嘛,不怕慢就怕站啊。就怕不好好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