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陶瓷刀具可以磨吗

楼主(2016-01-03):
合金陶瓷刀具可以磨吗

网友A:
刀具如果不能磨,请问如何开刃

网友B:
没有金刚器不拦陶瓷伙,用金刚石砂轮可以磨

网友:
有镀层的话不能磨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金刚器不拦陶瓷伙,用金刚石砂轮可以磨

请问,你可以推荐下合适的工厂吗,可以定做长12mm宽6mm厚4mm的合金陶瓷刀具的?

网友C:
可以磨,也可以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如果不能磨,请问如何开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金刚器不拦陶瓷伙,用金刚石砂轮可以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刀具如果不能磨,请问如何开刃

这么说粉末冶金出来的刀具还需要磨磨再开刃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磨,也可以线切割。

呵呵 陶瓷的你线切割个试试

网友(点评):
金属陶瓷,不要少看两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粉末冶金出来的刀具还需要磨磨再开刃喽?

如果要求很高,是可以PCBN或者PCD来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