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 。谁能帮忙设计个机构 完成这个6mm圆钢发生弯曲的动作

楼主(2016-01-03):
如图所示  。谁能帮忙设计个机构 完成这个6mm圆钢发生弯曲的动作 ,最好变成这样一个马蹄环形的吊环呢?? 求大神指点

我初步打算用个液压缸 加弹簧 实现这一目的 不知道行不行 求大神给指点指点 在线等了。   那个CAD图是草绘的。示意图。希望能说明意思。5个弹簧是弹力都是一样的应该。

楼主:
先将圆钢放置在半圆槽的上面,液压缸下移  使圆钢弯曲,当圆钢的弯曲与半圆坑重合时,液压缸压缩三个竖立的弹簧收缩, 液压缸保压的同时 两侧的连个弹簧伸长,使圆钢的两头发生弯曲接近90°。然后液压缸卸压  ,三个立的弹簧伸长,两侧弹簧被迫收回。这时候 液压缸收缩。,回到起点。。。。不知道这样的设计合理不???求指点

网友A: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类似吧,

楼主:
你 以前做过类似的设计吗  有成型的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类似吧,

图纸成型的吗?

需要几个动力元件?

楼主:
这算是初中物理的知识吗

网友:
你画了一堆弹簧什么意思,其实减振什么的你先不考虑的,等机构成型了再研究减振的问题。

网友:
看图应该是不行,没有考虑弹性问题,圆钢加工必须考虑预应力。你见过工地上制做钢筋用的机器吗?参考一下,应该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成型的吗?

需要几个动力元件?

没,需要三个动力,如果精细点加个齿轮和齿条的话,两个也行。

网友:
我可以发个视频给你看看,或许会有点作用。怎么来联络你?

网友:
有一个想法:里面做一个马蹄内芯模块,外面外芯做三部分,然后贴着内芯挤压,动作可以利用凸轮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