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 气缸 是依据那些条件

楼主(2016-01-03):
想了解各位大神选 气缸 是依据那些条件,请大神指教指教,小弟菜鸟。

网友A:
动作方式,行程,输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作方式,行程,输出力

行程和输出力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程和输出力有关系么

没关系,找两个汽缸图片看看

网友:
气缸   一般计算是刚劲和伸缩量,还有型号 有笔形气缸 有超薄气缸 有旋转气缸等等  气缸选型上有的

网友:
不同场合不同气缸啊

网友:
出力和行程,快慢和管径,缸径有关

网友:
看看你们公司的气缸供应商提供的资料书,上面有不同型号的解读,理解型号的含义再根据实际的工作需要选择满足要求的气缸即可。一般来说只需考虑行程、锁紧力、以及气缸的外形尺度这些要素就可以了吧。

网友:
工件的重量,气缸缸径的直径,还有摩擦系数,举升和平移

网友:
力  还有行程  没了  都是围绕着这两个算

网友:
最重要的是价格,在就是使用工矿,缸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