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和液压泵站可以用在无尘室吗?

楼主(2016-01-03):
如题,主要是担心污染无尘室环境,但没有查到相关的标准规定,知道的大侠可以指导一下。谢谢!
比如多少等级的无尘室不许用?如果要用该怎么处理等等?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问过啊,呵呵;
不知道压力要求怎么样,压力低的话,国外有 纯水的液压系统,漏了也不污染 环境 ,呵呵

网友A:
明确的说可以,就算喷油了,也不产生悬浮颗粒污染。

网友(点评):
好多需要考虑吧,比如电机是无刷么 碳刷 损耗的粉尘 比如材料锈蚀的发尘量 不单单是油品

网友B:
可以用的,就是漏油麻烦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确的说可以,就算喷油了,也不产生悬浮颗粒污染。

现在喷油和泄露的几率很低的,主要考虑的是液压缸活塞杆伸缩过程中带出的薄薄的油膜,这部分会气化成悬浮颗粒,造成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就是漏油麻烦的很

有相关的国标规定没有?我查了关于洁净度的标准 ISO 14644 没有查到。

网友(点评):
标准不清楚,反正我们很多机器在无尘车间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喷油和泄露的几率很低的,主要考虑的是液压缸活塞杆伸缩过程中带出的薄薄的油膜,这部分会气化成悬浮 ...

涨知识啦,不知道大侠查到相关的标准了么?但我们的液压设备确实用进无尘室了,使用厂家也是业内知名企业,没有相关的反馈。太阳能无尘室可以使用,半导体无尘室不可以使用(现在领导在半导体行业干过,向他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