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发热严重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楼主(2016-01-03):
如下图所示的一套传动装置:

1.5KW电机,转速:2800 ,带动皮带轮,绿色是砂带,砂带装在皮带轮和橡胶滚轮上,中间有一个张紧轮,张紧砂带,
现在的问题是:橡胶滚轮左边的两个轴承发热严重,轴承6004,两个(工作时,轴承的转速大概6000左右)。
请教各位大师:是什么原因引起轴承过热?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造成轴承发热的原因太多,安装不完善、润滑不充足、调整不恰当、偏心、杂质过多等等,建议你从多方面找一下原因

网友:
6000转的转速,是油浴润滑还是润滑剂润滑?这个最好是油浴润滑,可行情况下要使用水套冷却的,转速太高了,发热量巨大是很正常的,要散热,不然很短时间内就会烧坏的。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说的是,我最近也在设计一款产品,这里的经验刚好能用上

网友(点评):
高速合适么?

网友:
实际上机械设计手册中对轴承的转速等有相应规定,在设计之初就应当考虑到这些内容,不要等出现问题时才发现该干嘛干嘛的。这样就来不及了。各种论坛中也有相应的参考资料。预则立,不预则废。

网友:
楼主校核轴承的极限转速了吗?

网友A:
1、20的轴径小了,不足以保证悬臂段的变形不影响到轴承;
2、选6004轴承载荷不能满足工况,致使在使用中跑偏导致工作游隙严重变小因此发热严重;
3、轴承安装方式需要再检讨;
4、如果橡胶滚轮是驱动,这机构属于是减速机构,改改传动比就可以降低转速,如果是被动端则直接忽略这项;

网友(点评):
问题解决,效果超乎想象!看31楼!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的轴径小了,不足以保证悬臂段的变形不影响到轴承;
2、选6004轴承载荷不能满足工况,致使在使用中跑 ...

橡胶轮和张紧轮都是从动轮。
电机带动皮带轮旋转,皮带轮和橡胶轮上安装砂带,中间是张紧轮,张紧砂带。
电机转速2880,工作时,橡胶轮转速5500左右,张紧轮转速8400左右,
张紧轮内也有两个轴承,6002,张紧轮轴轴径15,工作时,张紧轮内两个轴承温升正常
对比张紧轮和橡胶轮:张紧轮轴承要比橡胶轮轴承小,转速要高,而温升正常,可以排除轴径大小(张紧轮轴径15,橡胶轮轴径20)引起发热,张紧轮转速要比橡胶轮转速高很多,也可以排除转速引起发热,至于润滑,都是用的脂润滑,也可排除润滑的原因,砂带被张紧轮张紧后,加在张紧轮和橡胶轮上的径向负载相同,负载过大也可排除。
分析下来,张紧轮和橡胶轮轴承唯一不同的是安装位置不同,张紧轮轴承是安装在张紧轮内的,橡胶轮轴承是安装在橡胶轮左侧的轴承座里的,初步判断应该是橡胶轮轴承因为安装在左侧,砂带张紧后,橡胶轮轴承径向负载加大。导致轴承温升很高。
不知分析的对否?假如把橡胶轮左侧两个轴承的安装间距加大,原来间距20,加大到100左右是不是能把温升降到正常?

网友(点评):
电机带动皮带轮,转速为2880,橡胶轮转速不因该是:2880*150/80=5400吗?涨紧轮不是:2880*150/50=8640吗?

网友(点评):
按结构来看,属于悬臂,从动轮的轴径太小,径向有变形的趋势,致使轴与轴承有偏心的趋势,内摩擦增大,转速有这么高,引起的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橡胶轮和张紧轮都是从动轮。
电机带动皮带轮旋转,皮带轮和橡胶轮上安装砂带,中间是张紧轮,张紧砂带。 ...

你的张紧轮转速不会那么快的,会打滑严重的

网友:
端跳径跳多少?

网友B:
工作时6004发热,是砂带带载了吗?
可以测试下砂带空载,看看6004多长时间发热。

网友:
从转速上轴承应该问题不大吧,个人觉得装配或者安装间距的问题比较大,还有动平衡也应该考虑下。

网友(点评):
不关动平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橡胶轮和张紧轮都是从动轮。
电机带动皮带轮旋转,皮带轮和橡胶轮上安装砂带,中间是张紧轮,张紧砂带。 ...

为何不将轴承装入橡胶轮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加大两个轴承的安装间距。再加装润滑散热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时6004发热,是砂带带载了吗?
可以测试下砂带空载,看看6004多长时间发热。

没有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将轴承装入橡胶轮中?

不可以,假如装在橡胶轮中,橡胶轮会在轴承座上打滑,严重时会脱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两个轴承的安装间距。再加装润滑散热油路。

加大两个轴承的安装间距这可以试试。至于加装润滑散热油路那不现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加载

lz打个表看看。

网友:
轴承发热还有一个原因,皮带涨紧力太大,导致轴承径向受力较大,加上旋转速度较高,润滑不及时,发热很正常了。

楼主:
加大了两个轴承的安装距离后,发热差不多。
改用7004角接触球轴承后,运转几分钟轴承冒烟了。卡死。。。。

网友:
赞同@春山一路鸟空啼和@aibeifeng520 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假如装在橡胶轮中,橡胶轮会在轴承座上打滑,严重时会脱离。

这是为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假如装在橡胶轮中,橡胶轮会在轴承座上打滑,严重时会脱离。

安装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
还是打个表测试下。
或者去掉涨紧轮,空转测试下温升;

如果和涨紧轮一样,轴承安装在橡胶轮里面,打滑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
还是打个表测试下。
或者去掉涨紧轮,空转测试下温升;

橡胶轮顾名思义是橡胶做的,那么橡胶是热压在铁的圆形的基体上的,当轴承温升时,橡胶轮与基体会分离,所以打滑,严重时会脱落。将轴承安装在另外一侧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此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说一下如何解决的,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
这么多热心人忙活几天,一句话,问题已解决,哈哈,留下众人一头雾水。

网友(点评):
若未见楼主补充说明,那就将之拒止

网友:
应该是抛光打磨上面用的结构,个人认为径向压力比张紧轮大,所以发热相对较大。

楼主:
原来的结构温升已经超过120度,试用几小时骨架油封受热损坏。下图是原来的结构

现在两侧的骨架油封不用,右边的轴承换用6205,安装位置也往右移。试用后,没有温升,大概比环境温度高几度。非常满意。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结构温升已经超过120度,试用几小时骨架油封受热损坏。下图是原来的结构

现在两侧的骨架油封不用, ...

现在的问题是:橡胶滚轮左边的两个轴承发热严重,轴承6004,两个
1、20的轴径小了,不足以保证悬臂段的变形不影响到轴承;

2、选6004轴承载荷不能满足工况,致使在使用中跑偏导致工作游隙严重变小因此发热严重;

3、轴承安装方式需要再检讨;

分析表

轴承 静负荷
N
动负荷
N
轴承中心
距右边长
楼层
6004 5.05 9.4 251楼
6204 6.65 12.8 2431楼
6205 7.85 14.07.531楼

轴承内圈旋转,俺隔套会顶内圈,楼主的示意图是顶外圈,这点做法是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橡胶滚轮左边的两个轴承发热严重,轴承6004,两个分析表

轴承内圈旋转,俺隔套会顶内圈 ...

虽然问题是解决了,也是自己试了几种方案后才解决的,就目前的结构,基本没有温升,其中什么道理,目前还没有琢磨透。

网友(点评):
32#的材料花点时间去理解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橡胶滚轮左边的两个轴承发热严重,轴承6004,两个分析表

轴承内圈旋转,俺隔套会顶内圈 ...

请教大侠:
1)轴承中心距右边长,啥意思?
2)高速轴可能热变形,隔内还是隔外好?
3)6205半侧裸奔,不是太好;若空间允许,可以双6304。
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俺从图纸的比例去测长度,右边6204(14宽)轴承的左侧到右边青色端盖右侧的长度为 31.0,误差难免。31-7=24;6205(15宽) 7.5 。

网友(点评):
6205半侧裸奔?外圆都有扶持,内圈是轴肩限位,可以接受

网友(点评):
2)留给你自己先想想,从轴承安装起想 ^_^

网友(点评):
谢大侠指点!

网友:
楼主的橡胶轮全是橡胶?我也做过抛光机,主动轮、从动轮全用的是橡胶轮,橡胶是套在铝合金轮毂上的。
不过据我了解的信息,抛光机的主动轮是橡胶,而从动轮一般是全铝的,且轴承是装在轮里面的。

网友(点评):
LZ前面有转速数据;轴承在轮里面,两端有端盖密封么?如果没有,是不是有点风冷的意思,呵呵。

网友:
@LIAOYAO  6205半侧裸奔?外圆都有扶持,内圈是轴肩限位,可以接受

大侠,我的意思是6205右侧没了端盖密封,但若原图的2pcs 6204升级为6304会更好;

另:“轴承中心距右边长”,我的理解是力臂。最佳的方法还是提高轴径。

网友(点评):
1、右侧没了端盖密封,内圈有轴肩呐,外圈原本就是要间隙配合,没挡住也不是问题。2、是力臂,悬臂梁

网友:
知道原因了,根据计算,轴承径向力太大了,这是一个原因。
其二,用了密封,这么高转速,摩擦发热,油脂也会受不了,可以用带防尘盖的,允许高转速。

网友(点评):
散热大的话,用游隙大的轴承,C3不行就选C4,C4还差一点,可以选C4H,取C4公差的上偏差;润滑脂采用耐高温的

网友(2016-03-11):
楼主,一般用的工业三相小电机,负载侧的轴承都要比非负载侧的大一个型号,你查下西门子,或者ABB三相异步电机的手册就知道了。另外对于电机中心高上180以上的,如果用皮带轮传动,你的负载侧最好使用NU系列的滚柱轴承,若担心轴向力,可以再加上一个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转速太高了

网友(2018-10-08):
请问,更改后的轴承固定方式,是否是靠近轮子端轴承内外圈固定,另一端只固定内圈,外圈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