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粉可以通过烘烤的方式附着在304不锈钢上吗

楼主(2016-01-04):
304不锈钢的熔点为1440,铜的熔点为1084.4。求教如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钎焊?

不是,目前是通过电镀的方法将铜附着在不锈钢表面的,BOSS脑洞大开,让我去寻找一种工艺简单的可行替代方案。让我在烘烤这方面去找,铜粉烘烤就是他提出来让我去找。找不到类似的信息,所以就来这儿问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钎焊?

大侠可曾看到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目前是通过电镀的方法将铜附着在不锈钢表面的,BOSS脑洞大开,让我去寻找一种工艺简单的可行替代方 ...

可以用激光试试。用融覆应该可以实现。
不过成本不见得比那个底

网友B(2016-03-10):
采用冷喷涂技术可以完成不锈钢表面制备铜涂层的需求

网友:
镀铜是在电镀工业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预镀层,包括锡焊件、铅锡合金、锌压铸件在镀镍、金、银之前都要镀铜,用于改善镀层结合力。
我也是在百度上面找的!!看看下图!!
另外,我们单位也刚刚有螺丝要进行表面镀铜,还给我拿了个样件!明天起,我也要和你一样,去找镀铜的单位去了!苦恼啊!!

网友:
另外!我们304不锈钢管在和法兰焊接时,就是用钎焊的方法!当然,我们用的不是铜粉,而是铜膏!在缝隙小于0.05的情况下,会自动渗入,钎焊的炉温也是在1083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冷喷涂技术可以完成不锈钢表面制备铜涂层的需求

谢谢!今天把需要打样的样品寄出去了,试试看

网友C:
你是嵌入还是覆盖就行了,如果是嵌入的话铸造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嵌入还是覆盖就行了,如果是嵌入的话铸造也可以实现

类似于覆盖,就是取代镀铜效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