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迪设计宝 是不是很渣 ?为毛da2max得出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6-01-04):
Z1=2 M=4  d1=44 c=0.2m  r=B=10.3
Z2=40  d2=160 C=0.2m

按照手册  da2max=174
为毛 这个设计宝上的数据是172出头
不敢下手了
哪位大神遇到这个问题的

楼主:
三维制图是自动172出头点的数据 跟设计面板上不一样的

网友A:
这款插件所生成的齿形只能看看的,不可当真,一切以实际计算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插件所生成的齿形只能看看的,不可当真,一切以实际计算为准。

三维造型跟手算差了快2mm   但是软件装配貌似还凑合
这软件不知道咋回事  不敢下手

网友:
是不是和M10的螺纹外径就是9.85是一个道理呢??

网友B:
楼主我的事对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输入错误导致的,我用麦迪很久了,

网友:
请教楼主,
这"max"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楼主肯定以为Dmax与D是一个意思,或者干脆max三个字母根本没入他老人家法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事对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输入错误导致的,我用麦迪很久了,

造型里的最大外径 与计算面板里不一样的呀 你没这个问题吗

网友(点评):
我的是一样的,我们也用了好几年了,版本是正版的。

网友:
为啥Z1=2????     就2个齿的齿轮    怎么跟另一个齿轮配合到一起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事对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输入错误导致的,我用麦迪很久了,

那你造型数据是跟设计出的数据一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