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区,厚度1mm铁箱热镀锌

楼主(2016-01-04):
     大家元旦快乐,我想请教个问题,长宽1500mm高150,厚度为1mm的焊接箱体,3w件左右,想做热镀锌,怎么做合适,我在沈阳,活在山东地区,如果自己玩需要注意什么?山东地区是否有大侠熟悉的厂家,可否给个推荐!

网友A:
我听说济宁有一家电镀、镀锌

网友:
这要看在山东哪里,青岛即墨和胶南,胶州都有热镀锌工厂。

网友B:
我们这里多得是,需要吗,德州附近,有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多得是,需要吗,德州附近,有证

你留个联系方式,我稍后与你沟通

网友:
这个叫热浸镀,很多厂家可以做。

网友C:
确实是热浸锌,可是谁能控制了热变形?预留了排锌孔了没有?

网友(点评):
没有排锌孔,是啊,1mm

网友(点评):
那就不好说了,这个工艺不是很明白。还是要稳妥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热浸锌,可是谁能控制了热变形?预留了排锌孔了没有?

在山东的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听说济宁有一家电镀、镀锌

有联系方式么?最近我也在找外协。

网友(点评):
给朋友要的电话,怎么发给你

网友:
1.框体结构,是否容易排出锌液
2.1mm的钢板,如何控制变形,我真心担心,我目前是没有见过这么薄做热浸锌的
3.我的建议是用镀锌板来焊接或者铆接,只需要考虑切边以及焊接位的防锈,那么更容易一点,也应该会更便宜一些
4,还想请教这个箱子的用途,根据用途,我们可能有更好的表面处理方式,不一定非要用热浸锌

网友(点评):
到底是明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