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根带有链轮的轴,请教

楼主(2016-01-04):
本人机械设计新手,现要设计一根带有链轮的轴,链轮链条承受的拉力得60kN,链轮转动扭矩约200Nm。轴的结构是:一端一个轴承,一端轴承和外伸轴头,外伸轴头由电机减速器驱动,具体见图片。此结构的轴我想尽量细而不粗,否则整体结构不协调,但现在不会计算轴的外径,想知道最小直径,材料打算使用40Cr,请前辈指导,谢谢!轴总长度330

轴尺寸(轴总长度330)

轴尺寸(轴总长度330)

轴上零件布置

轴上零件布置

楼主:
轴总长度330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两个计算最小轴颈:

另外,感觉楼主的轴结构有点小问题,对于轴的右侧轴承的安装方式,轴承的内圈采用轴肩固定是否更好,而且可以减少轴的精加工长度。

网友(点评):
赞!链轮轴向受力怎么样,用个卡簧都成么。

网友:
成大先机械设计手册,第2卷

楼主:
另外,感觉楼主的轴结构有点小问题,对于轴的右侧轴承的安装方式,轴承的内圈采用轴肩固定是否更好,而且可以减少轴的精加工长度。

用轴肩定位轴承内圈的话,中间链轮处没法定位,所以才考虑用轴套的。对于轴承位置的精加工,我打算就轴承内圈宽度处提高粗糙度,轴套处可适当放宽。

网友(点评):
轴向力不大,用卡簧定位。

网友A:
轴和减速机有联轴器吗?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和减速机有联轴器吗?转速多少?

轴和减速器连接没有联轴器,减速器用的是NMRV减速器,就是输出孔的那种,轴直接装在减速器的输出孔中,减速器的输出转速大概在300转/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和减速器连接没有联轴器,减速器用的是NMRV减速器,就是输出孔的那种,轴直接装在减速器的输出孔中,减 ...

200NM 300转,6KW?只传递扭矩40mm差不多吧。
问题是你这么多径向力.克服径向力时候启动扭矩得多少。
直连,靠近减速机的轴承有什么用。减速机许用的径向力多少。算完轴再算算轴承吧。

网友C:
有两个问题,你链轮型号齿数多少,分度圆目测才直径120,链轮设计齿数不少于17,你转速这么快,为啥不用皮带轮。
第二个圆锥滚子轴承,你怎么预紧的,怎么留的游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问题,你链轮型号齿数多少,分度圆目测才直径120,链轮设计齿数不少于17,你转速这么快,为啥不用皮带 ...

我设计的链轮选用的链条为16A-2的双排链,链轮为节距是25.4,链齿数是18个。这个结构是开式传动,其实是往复运动的,所以没办法使用带轮。

驱动链轮,18齿数

驱动链轮,18齿数

整体结构

整体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NM 300转,6KW?只传递扭矩40mm差不多吧。
问题是你这么多径向力.克服径向力时候启动扭矩得多少。
直 ...

你好!这个启动力矩我不会计算,也没有啥根据,这个装置是用链条(开式链条)实现往复运动的,就是得频繁正反转启动,链条两端的重力均为30kN,我设计的链轮选用的链条为16A-2的双排链,链轮为节距是25.4,链齿数是18个,承受的载荷为拉力约70kN,转速200转/分,还麻烦您教我如何计算这个启动力矩

网友B:
你的数据有问题吧。一直说重力?究竟是垂直装还是水平装。7吨重?1.5m/S?目测这么点行程,跑200转,那不是要1G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数据有问题吧。一直说重力?究竟是垂直装还是水平装。7吨重?1.5m/S?目测这么点行程,跑200转,那不是要 ...

你好!这个装置使用是像上图那样立起来用的,底下的为驱动链轮,上面两个为换向链轮,链条两边各有负重30kN,底下驱动链轮由电机减速器驱动做往复运动,具体为单方向运行3米,然后反向运行3米,如此往复,做一个疲劳试验用,其他东西的是现成的,我没有画。我今天又问了一下说是试验速度为每分钟1m左右,折合下来驱动链轮的转速为3转/分。如果是这样的运动的话,链轮的启动扭矩该选多大啊!,我不会算这种由静止状态启动的运动的力学参数。
虚心请教,望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