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字钢如何对接?

楼主(2016-01-04):
请教各位老师,   工字钢如何对接?比如遇到十字接头,或者T字接头时,如何焊接呢?

网友A:
搞个加强筋啊,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加强筋啊,简单

可不可以来个示意图呢

网友:
百度一下钢结构连接一目了然。。。

网友:
T字接头,把工字钢端部上下翼板切个缺口成鹰嘴形。

网友:
你觉得怎么不用补材料你就怎么接,然后再加加强筋

网友(2016-03-08):
一端割出坡口,塞进工字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