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齿轮轴进行热后硬滚时,总有滚不严的现象出现?求助

楼主(2016-01-04):
为什么对齿轮轴进行热后硬滚时,总有滚不严的现象出现?求助各位大神!!' P1 s! ?0 R/ V( V  O

网友:
压力角20度时的小模数(1.25~1.5)齿轮轴,热后精刮单边余量10~15丝,最低也不得少于10丝。对于1或小于1模的,则采用硬切片。

网友(点评):
学习了,请教一下,硬切片,是个什么

网友(点评):
齿坯精车完工直接淬火之后再滚齿的,也叫硬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