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加工界的难度,一个特难加工的零件

楼主(2016-01-04):
材料,美铝,7075
毛坯单边5mm余量,高度8mm余量,

图纸如图所示,
3D如图所示,
瑞士机床,主轴能达到42000r/min,难点在上面锯齿形表面粗糙度Ra0.4,请大家讨论,998谈谈,这么小的刀具如何保证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这么细小的刀,加工底部时很容易弹刀。
@2266998

楼主:
@老鹰 怎么样设置,别人下载附件不需要积分

网友(点评):
这个不行的

网友(点评):
老鹰帮我把这个附件链接,编辑上去,谢谢!希望大家多讨论,我会把加工完的实物发上来,https://yunpan.cn/cu2GrdP6YdzTV (提取码:16e0)

网友:
这产品太难了。

网友:
我没看出来哪里难了

弹刀?走慢点。

Ra0.4? 对于7075铝来说都不是事.

网友(点评):
请先看一下尺寸,

网友(点评):
尺寸怎么啦?你是说太小不好加工吗? 小跟大不是一回事吗?影响加工过程的是刀具的长径比和材料的壁厚罢了。当然,如果你指望随便买刀做出来,那当我没说好了。

网友:
上传到网盘,把网盘的地址发上来就行啦。

楼主:
https://yunpan.cn/cu2GrdP6YdzTV (提取码:16e0)

网友:
你把尺寸给全,镜面电火花

网友(点评):
三维在6楼,可以下载下来看,客户不许用电火花,只能用高速加工铣除来,

网友(点评):
就算能用镜面电火花,你的电极也需要加工出来啊,

网友(点评):
单做一个电极,不就好加工了吗

网友:
我们用过0.1的刀具

网友:
7075的料,米铝材料,玩到这个要求有难度,刀具到不是大问题,高转速,小吃刀,关键是做光了有难度,侧面假如不光,留一点量去做化学电抛光,航天系统有这设备,可以用,端面及其外露面,精度要求不甚高的,也可以抛光,

论坛上有北京精雕的大虾,他们有一些特殊刀路系统,玩模具的,可以到很光,就是留量再光,你问一下他们,假如刀具可以,就可以直接干到你那要求了,关键是刀具水平,床子速度只是一个方面,速度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剩下的,要靠刀具水平与刀路设计水平保证了,就是刀纹怎么办,这是绝活,

网友(点评):
模具那手工抛光,嘎嘎,

网友(点评):
还是大侠说道点子上了,这个就是模仁,客户不允许抛光,现在就是刀纹没法解决,刀具找小日本订制刀具了,卡在刀路设计上,

网友(点评):
尺寸完全没有问题,关键是0.4的表面粗糙度,其他都是小菜

网友(点评):
哈哈,俺说的应该不会错的,哈哈,国内,刀路问题你找北京精雕,看他们是不是行,不过,7075米铝很难玩,这个我有体会,你可以试试看,你买了小鼻子刀具,有高速床子,最终还得有人写刀路,这个不过,还是不灵

网友(点评):
如果0,4 不允许抛光,那就只能硬玩刀路了,对应你买的小鼻子刀,去写刀路,这个要很高水平与实践经验的家伙了,论坛应该没有这类家伙了,很难了,0.4 基本已经看不见刀痕了,关键这个铝难玩,哈哈,

网友(点评):
玩这个铝,刀路方面还应该注意哪些地方,请指教

网友(点评):
现在我们在失败中,已经第三次开始了,现在已经能达到0.8了,

网友(点评):
这种挤压铝,是有方向的,刀路要符合材料方向,方向不对了,刀具好也白搭,我给人家专门咨询过这个材料,很难处理的,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在米国玩到你图纸要求,都挺要劲的,细节很多,这里说不太全,再交流

网友(点评):
你把材料方向问题再确定一下,实验一下,假如行,就看刀路怎么去对那个方向,试试看,变方向的时候,要调刀,

网友(点评):
好,今晚实验一下,明天讨论结果,

网友(点评):
0.4的常规工件,常规设备很难达到,不知道铣床上有那种滚压刀具吗,能达到吗,感觉

网友(点评):
昨晚上很失败,顺着纹路方向加工,断了4把0.7的刀,现在正在找问题,为什么会断刀,

网友(点评):
我做过罗德斯(Roeders)的德国高速机,主要加工铜电极和HRC48左右的H13,DAC和DAC13, 硬盘壳的压铸模。通常在拐角和筋条的地方会出现像你这样情况。我猜尼用的是米克朗高速机。不知是液压还是热胀刀把?

网友(点评):
MST热缩刀柄

网友(点评):
根据你的工况,推荐雄克的液压HSK刀把,因为在保证2-3um的圆跳动外,减震效果较好。小刀具只有小鼻子做的最精良,union tools,NS tool 或三菱可供你选,日立的有点脆。尝试一下G41和G42(顺铣和逆铣)。

网友(点评):
对这种硬铝,个人觉得顺铣会好一些,但不排除在加工软料时,逆铣的粗糙度反而会好一些,因为刃口再怎么尖还是圆弧,逆铣的切削会从最小到最大,在刚切入时,因为刃口圆弧在工件表面敲击和打滑,从而会好一些。

网友(点评):
不过缺点是很容易断刀,因为在切削刀最大处,刃口突然离开切削,引起刀具震动而断刀。还有你可以尝试一种刀路,一般人用来开粗的,插铣,这种方式适合你的垂直面加工,在做汽车覆盖件模具时,就用这种方式来精加...

网友(点评):
精加工垂直面。刀具是大悬深的,在底部退让一点,提刀。而且刃口要短,减少刃口接触。7075可以做去应力处理吗?通常此料是挤压出来的。还有是油雾还是冷却液?

网友(点评):
断刀,首先可能是材料不均匀,要先处理材料问题,材料没问题了,看刀柄,再看刀路,刀路不合理,也断刀,一个一个问题找,我以前说过了,7075很难玩的,不是随便玩得了的东西,

网友(点评):
刀具是NS tool ,开粗和半精用冷却液,精光用油雾,

网友(点评):
哈哈,还是得试验,俺要在现场,也许可以看出什么细节,现在没辙,你也只能像俺说的,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过,哪个关键环节过不去,都没戏,材料假如实在不行,就得再上挤压,求其‘各向均匀性’,以前我玩过,成本高

网友(点评):
8爷说的没错,我一直做加工,当你还想突破的时候,就得先研究材料。因为做加工多了,就看到同样的东西有很多加工策略。包括之前8爷说的化学电解抛光,之前做316L VIM/VAR时就用过,还有特种喷丸也有可能提高表面...

网友(点评):
粗糙度。精密电火花加研磨剂也是在Agie Charmile看到的,跟mikron一个集团,在做电火花精加工时,电极水平摆动,带动电解液里的研磨颗粒摩擦工件表面,可以达到镜面。不过对于你来说,不切实际。

网友(点评):
不知你的机床可带旋转轴,没有的话,可以用工装倾斜1到2度吗?你可用软件模拟一下,若可以的话,用锥度球刀加工一侧边,然后转180度,加工另外一边。

网友(点评):
零件加工出来了,完全符合图纸要求,顶面表面粗糙度0.33,波浪面0.39,试了6个才合格,担心批量生产。

网友:
不太懂,坐等高手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yunpan.cn/cu2GrdP6YdzTV (提取码:16e0)

打不开

网友:
太难了,找专业 玩 数控的大侠解答吧

网友:
这个至少要四轴联动做,用小r刀的弧面精光,不能用侧刃精光,切深大了会崩刃,而且粗糙度不好。刀具最好用dlc涂层。

网友(点评):
大侠有dlc涂层刀具厂家推荐吗?我想找国产的。或者能涂dlc的厂家也行,我自己提供刀具。

网友(点评):
这玩意不建议国产涂层。苏州爱恩邦德吧,瑞士的。苏州巴尔查斯不知道能不能涂。这应该是最好的几家涂层公司了。

网友:
来长见识的

网友:
0.4要求的面并不是一个规则的面啊,小鬼子的刀也不一定能做到

网友(点评):
可以的,就跟那个铣镜面一样的原理。就是靠机床转速来达到的。

网友:
粗糙度怎么检测的?

网友(点评):
用三丰的,小孔径粗糙度仪测量的

网友:
瑞士车床听说过,想请教一下瑞士机床长什么样?

网友:
这个加工的确很难的。

网友:
用DIXI的涂层刀具(也要用显微镜观察了锋利程度后挑着用,总有几把刀不合格的),再就是圆弧接刀部分了,刀路编写导致切削量不均匀的时候容易振颤。拐角处切削力骤然增大肯定断刀。好在材料不是不锈钢

网友:
真有闲工夫呀?这样加工

网友:
多少量不管,怎么个用途不管,加工出来能用吗

网友:
普通加工无法完成,期待大神

网友:
高手比较多,继续关注

网友:
吾等愚昧

网友:
用北京精雕的精雕机,专注小刀具加工,顺便提供加工方案
http://www.jingdiao.com/

网友:
直接上模具呀  简单  现在的老板都不缺钱

网友:
精密铸造,然后表面喷丸处理。仅供参考。

网友:
刀具0.7mm?看图片间距还不小啊。

以前加工铜电极,2mm宽30mm长,30mm高的也可以做出来。

分层等高,刀具避空是重点?

网友:
这活最终都是让步接收,精光也不是一把刀能完成的,没有刀具有那个寿命,刀具磨损光洁度会变差,换刀一定会有接刀。

网友:
你这个东西需要氧化处理吗?

网友(2016-03-11):
可以用钻石刀具高光加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