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箱设计需求

楼主(2016-01-04):
本人想设计一个变速箱,输入750瓦伺服电机,电机最高输入转速4000转每分钟。要求输出转速最高8000转每分钟,增速1:2.要求性能稳定、噪音小、散热良好。可以只负责设计或者加工成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个价

没有做过这个行业所以价格不好说

网友(点评):
大概开个价,总不能大家都是空对空~

网友:
LZ应该发到减速机齿轮栏目下。

网友:
楼主只有一件,开个价格吧

网友(点评):
8000转,不是闹着玩的,对精度要求很高,轴承必须要特制的,

网友B:
750W伺服电机的扭矩在2N*m以内,增速后会更小。建议入个同步带和两个轮省事,很多加工中心主轴和电机都是同步带传动的,速度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要人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0W伺服电机的扭矩在2N*m以内,增速后会更小。建议入个同步带和两个轮省事,很多加工中心主轴和电机都是同 ...

关键是轴承。这取决于预算。

网友(点评):
这里基本上不用轴承,出轴直接从伺服电机。入轴直接就是你需要的连接部分

网友(点评):
没交代出轴方式、轴交角。用行星减速?

网友:
增速器 编辑
本词条缺少概述、信息栏、名片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
WESTEC增速器
WESTEC增速器 (3张)
机床主轴增速器简称增速器或增速头,也叫增速刀柄。机械式增速器通过接柄(BT DIN 等)直接安装在机床主轴锥孔内,通过拉钉机构拉紧,和普通的刀柄安装几乎相同。可方便的安装在各种机床主轴输出锥孔上,采用陶瓷轴承时,可达7倍增速,最高转速可达40,000rpm,;
使用主轴增速器的主要行业及必要性:
1、增速器主要用于需要高速切削以达到很好的光洁度和精密度,常用于电子、医疗、精密模具等领域;
2、为什么需要使用增速器: 在使用微型铣刀加工时, 有时必须要使用很高的转速,提高刀具转速可大大提高加工效率.提高表面加工质量,如果机床本身的转速达不到要求时就要使用主轴增速器。
我们的主轴增速器具有以下特点:
1、高刚性和高精密设计,超高速系列采用高速陶瓷轴承,不需要冷却;2、采用免维护油脂润滑,长寿命且静音运行,输出效率高;3、外壳采用合金钢制造,具有很高的同轴度和动平衡性,可以安装在各种加工中心机床上;4、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订制夹紧系统(ABS, EPB, WELDON…);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订制非标产品;我们接受任何主轴锥度类型;5、大大提高了刀具和机器的使用寿命,提高了加工效率,降低了加工成本;
词条图册

网友:
qq  316164324    具体见面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