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具设计,放射线废物经过压实处理后形成“饼块”

楼主(2016-01-04):
放射线废物经过压实处理后,形成“饼块”,然后通过自动抓取“饼块”进行后续处理。这个能实现自动抓取桶饼的抓具是怎样的结构?

谢谢。

网友A:
你最好能把压实后的饼块样子放出来

网友B:
看看重量,感觉用电磁会方便很多。关键还是看产品形状和重量

网友C:
最好是自动夹紧(带自锁)+自动释放。

网友D:
把饼块 参数发上来,要是铝的就不能用电磁体。
防射线通常是 铅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能把压实后的饼块样子放出来

一个是压实前的装废物的桶 另一个是压实后的饼块。饼块外皮材料是普通碳钢,尺寸大概是高300mm,直径600mm,重600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重量,感觉用电磁会方便很多。关键还是看产品形状和重量

主要还是考虑机械式的。尺寸大概是高300mm,直径600mm,重600k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饼块 参数发上来,要是铝的就不能用电磁体。
防射线通常是 铅板

饼块外皮材料是普通碳钢,尺寸大概是高300mm,直径600mm,重600k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自动夹紧(带自锁)+自动释放。

可用于这样的夹具上的自锁结构一般用什么。而且重600kg,需要的抓取力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是压实前的装废物的桶 另一个是压实后的饼块。饼块外皮材料是普通碳钢,尺寸大概是高300mm,直径600m ...

表面很平整的话直接用电磁跌应该可以
这么重的抓取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是压实前的装废物的桶 另一个是压实后的饼块。饼块外皮材料是普通碳钢,尺寸大概是高300mm,直径600m ...

机械抓也行,可以把饼包推出来到滚筒线上抓取,利用滚筒间的间隔下抓手。由于质量比较大,放的话下面也要有释放空间,对于堆叠这种方式不太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很平整的话直接用电磁跌应该可以
这么重的抓取还没试过

这只是示意图。。桶是很规则的形状,但是经过压实之后,饼的形状是不规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只是示意图。。桶是很规则的形状,但是经过压实之后,饼的形状是不规则的。。

你还是上图的比较好,看下压过之后的产品最好是多个看看有没有可利用的表面或夹紧面,支撑点,若是上大下小呢,不就好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上图的比较好,看下压过之后的产品最好是多个看看有没有可利用的表面或夹紧面,支撑点,若是上大下 ...

类似于图片这种。一般会上大下小,但是也不会那么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于图片这种。一般会上大下小,但是也不会那么明显。

电磁铁是直接吸上表面,再不放心的话再加上个圆周抓手(这种是吸夹相互结合的比较稳定且定位好)。我搜了下电磁铁有50t款的都有,你可以联系一下经销商看看找一款适合你们的试一下。最怕的就是外面的铁桶经过压缩压坏了,没提起来下漏了,或上盖拉鼓有掉下来的风险,这个要实验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是直接吸上表面,再不放心的话再加上个圆周抓手(这种是吸夹相互结合的比较稳定且定位好)。我搜了 ...

嗯,好的,谢谢了哈。

网友D:
有很多标准的 抓斗了,直接百度然后买一个吧;或者参照其样子设计一个
有钢丝绳抓斗和液压抓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很多标准的 抓斗了,直接百度然后买一个吧;或者参照其样子设计一个
有钢丝绳抓斗和液压抓斗

这些抓斗几乎都是利用外形的。完全靠摩擦力的怎么弄。。

网友(点评):
可以借鉴外型的,在其基础上改造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考虑机械式的。尺寸大概是高300mm,直径600mm,重600kg。

不愿意用电磁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很关键,呵呵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很多标准的 抓斗了,直接百度然后买一个吧;或者参照其样子设计一个
有钢丝绳抓斗和液压抓斗

有放射污染,个人感觉不要用液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抓斗几乎都是利用外形的。完全靠摩擦力的怎么弄。。

什么叫“完全靠摩擦力”?
lz对抓斗了解太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完全靠摩擦力”?
lz对抓斗了解太少了吧

要求就是用机械结构。因为被抓取物没有可用的外形,目前的想法就是利用摩擦力。请问,你有什么好的方案或者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愿意用电磁的理由是什么?

使用要求规定的。至少是我不能左右的规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要求规定的。至少是我不能左右的规定。

也可以理解。如果是不锈钢或者铝制品,还是纯机械抓斗通用性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