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种气体流量微调与密封的结构-----请教

楼主(2016-01-04):
工作过程是:步骤1.   通道1打开,通道2关闭,通过出气孔进入流量传感器测空气信息;
                     步骤2.   通道1关闭,通道2(3)打开,气体1进入出气孔。然后通过流量传感器对气体流量感应,控制通道2(3)的截面大小来对流量微调。
要求:整个气体通道需要密封。

初步想法是用锥阀控制,图中通道1与2有两个锥阀与电机相连,直线运动来控制。
大神们有什么别的更好的想法?电磁阀或者其他结构、元器件..
麻烦大家给做支支招吧!万分感谢

网友:
找个气动阀门调节器,拆开看一下,里面是啥,你就都懂了,那个就是气压与流量微调的系统,

网友(点评):
8也这个也在行啊,厉害

网友:
气动阀门调节器能买到,有很多标准产品,然后跟电磁阀组合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这个想法很好,不过电机和传动部件需要自己设计,如果对精度要求比较高,还需要自己建立数学模型,做实验,将锥阀的直线运动距离和有效截面积变化的对应关系找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楼主直接买两个电磁阀控制开闭,一个比例阀控制开度,相比你现在方案需要付出的努力来说,直接购买说不好还更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想法很好,不过电机和传动部件需要自己设计,如果对精度要求比较高,还需要自己建立数学模型,做实 ...

您好,有好的比例阀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
楼主的这个设计挺好的,请问你要精确控制还是粗略的控制,如果粗略控制就简单了,可以参照SMC的调速阀结构设计,我这边有调速阀的机构图,需要要的话可以私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有好的比例阀能推荐一下吗?

逍遥大侠您好,

很汗颜,我对于比例阀也不是很熟悉。您可以看一下Festo的VPPM系列,有两种螺纹可选,G螺纹和NPT螺纹,并且可以安装到阀岛上。
其他品牌应该也有类似产品,比如SMC,Rexroth等等。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不敢当。术业有专攻,这方面向您学习!

网友(点评):
我们现在用的是GFC质量流量计,很小,很贵。想找个国产的流量比例阀,找到的个头非常大,跟电机主机一样大,还不好用。

网友(点评):
逍遥大侠,我给你说的是压力比例阀。跟你说的直接控制流量的还有些区别

网友:
买个定位器

网友(2016-03-11):
说实话,没看太懂,这个怎么弄。

网友(2021-02-22):
您这边控制精度需要多少,有多种控制

网友(2022-03-04):
针阀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