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曲面沟槽用inventor怎么画?

楼主(2016-01-04):
刚看到一篇solidworks的画图帖子,突然想到如果用inventor怎么画那个曲面沟槽,如图所示
我在inventor的拉伸切除里没有看到像solidworks的那个功能,请高手指教,谢谢
这是原帖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YyNjQxMQ==&mid=415826920&idx=1&sn=49c6d72429021602d8cb675aa61468c3&scene=4#wechat_redirect

网友:
原理估计是一样的,平面园,投影到曲面,加深切除

网友(点评):
【加深切除】是什么命令?

网友:
拉伸切除,到指定的面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要先做一个槽底的圆弧面,再拉伸切除到指定的面?

网友(点评):
是的,先做个曲面,然后拉伸到曲面

网友A:
从您的贴图看,拉伸特征即便能实现也不复合图纸。您自己认为呢?

网友:
社区上次有人发了这个贴,绘画步骤都有!

网友(点评):
是inventor的吗?求链接

网友:
有没清晰图纸,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您的贴图看,拉伸特征即便能实现也不复合图纸。您自己认为呢?

我想我找到用什么命令了,用【凸雕】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我找到用什么命令了,用【凸雕】对吗?

肯定不对,假如您真的看明白了您给我们看的那张图纸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对,假如您真的看明白了您给我们看的那张图纸的话...

这就是我用【凸雕】命令做出来的,可是中间的平面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点评):
如果是Solidworks的话,中间平面可以直接用拉伸切除命令完成。

网友:
如果是Solidworks的画,用拉伸切除就可以完成,刚试过。

网友(点评):
中间的平面用拉伸切除后如何处理平面两端的残余面? 难道跟原帖中的一样用删除面命令?

网友(点评):
拉伸切除,草图基准面你作好以后,在上面画草图,然后拉伸切除到面。至于你说的残留不知道你指的是哪里?

网友(2016-03-07):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用【凸雕】命令做出来的,可是中间的平面不知道怎么做。

你这不是打版主的脸么。都说了“凸雕”不能实现。。。。。。

网友(2016-06-24):
凹槽可以用扫掠来实现
这个件可以分两个零件做实体,最后合并就行。

网友:
扫掠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