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的工字梁,材料力学问题

楼主(2016-01-04):
请教一个材料力学问题,焊接的工字梁,如腹板较薄而截面高度颇大,以致厚度与高度的比值小于型钢的相应比值,这时,对腹板应进行剪应力校核。为什么 呢?

谢谢。

网友A:
截面高度大,抗弯截面模量大,达到弯曲极限之前的剪力就会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面高度大,抗弯截面模量大,达到弯曲极限之前的剪力就会大很多

高度越高,抗弯模量不是越小吗,

网友B:
想一下双剪应力。垂直于杆有一个载荷,那么垂直于杆的方向有剪力。因为这样,所以杆的水平方向也有剪力。
载荷很大的时候,这个垂直于杆的剪力相对于弯矩不能忽略。
还有一些短杆件,剪力也得校核。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样确定梁横截面的中性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一下双剪应力。垂直于杆有一个载荷,那么垂直于杆的方向有剪力。因为这样,所以杆的水平方向也有剪力。
...

看材料力学说,细长梁一般校核弯曲正应力,那都是什么时候才校核剪应力,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材料力学说,细长梁一般校核弯曲正应力,那都是什么时候才校核剪应力,谢谢

这个得看情况。如果中间的切应力超过切应力强度极限就不行。。
一般是一些短粗的,或者载荷很大的杆件。

想一下这些杆件的弯矩图,,载荷乘以距离,由于距离短,弯矩是比较小的。然而剪力是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样确定梁横截面的中性轴

中性轴得看弯矩。弯矩为0的轴是中性轴,建议看看弯矩公式的推导过程。看了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性轴得看弯矩。弯矩为0的轴是中性轴,建议看看弯矩公式的推导过程。看了就懂了。

看了一下推导过程,上面说,”必须横截面对中性轴的静矩等于0,亦即中性轴通过截面形心。“这是不是说横截面的中性轴就是过横截面的形心的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看情况。如果中间的切应力超过切应力强度极限就不行。。
一般是一些短粗的,或者载荷很大的杆件。 ...

谢谢,很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