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管子内径怎么测

楼主(2016-01-04):
现在有根长管子,化工用的3m左右内径212 mm,沿轴线要求测多个位置内径或者圆柱度吧 怎么测,用什么量具

网友A:
化工用的没那么有严要求吧

网友B:
测量两端即可吧,测量管子的中间貌似没有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工用的没那么有严要求吧

我随便编的,重要是讨论测量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两端即可吧,测量管子的中间貌似没有什么用啊?

因为特殊原因要知道管子内部一段时间后有没有发生变形或者磨损

楼主:
老鹰哥哥,我上次问了个三坐标测位置度的问题,在量具量仪下面发的,结果你给我移动到简单求助了,这次发在简单求助你给我移到量具量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特殊原因要知道管子内部一段时间后有没有发生变形或者磨损

利用金属超声波探伤?

网友C:
试试钢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钢径表

查不到啊,目前用的加长版杠杆千分尺

网友(点评):
我表述的问题,内径百分表。加长后能到2m5吧。不过精度上来说,太深误差较大。如果只是监测变形或者磨损的,不如刷光粉用内窥镜观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金属超声波探伤?

主要是看尺寸变化,再者管子固定没法拆走

网友D:
测量精度你都不说,怎么定方案?最简单的自己改制普通内径表,加个辅助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精度你都不说,怎么定方案?最简单的自己改制普通内径表,加个辅助定位

不说是有原因的,暂且按0.001mm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说是有原因的,暂且按0.001mm吧

0.001,常规手段肯定无法解决,出点银子哥给你搞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01,常规手段肯定无法解决,出点银子哥给你搞个东西

已经有解决方案了 你们的气动量仪和普费勒哪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有解决方案了 你们的气动量仪和普费勒哪个好

有方案就解决吧,哪个好无所谓了,能解决问题就行。
如果是你说的油管问题,气动不是最佳

网友E:
长管子只要求过球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管子只要求过球试验

你就当他是特殊的长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