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4轴码垛机器人,几个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6-01-04):
本人现在在设计一款4轴码垛机器人,负载30kg,最大臂展1.6m。现有以下疑问望高手解答:

1,机械臂材料一般选用什么材料?本来想选用铝合金的,但是太软,硬度恐怕不够,尤其是螺栓孔容易被压溃,但是钢的重量比较大,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用过铝合金的,效果怎么样;

2,现在想把3轴上的电机减速器后置,3轴的输出扭矩为444Nm,打算利用带传动把这么大的扭矩传递过去,这样做是不是很不靠谱?

3,在选用电机和减速器时安全系数应为多少?我查的资料说电机安全系数一般选择1.5,但是减速器没有查到,我参考帝人减速器的选型方法,上面并没有涉及到安全系数,是不是用扭矩和转速去选择减速器时不用考虑安全系数?

谢谢各位!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啊。。。。

网友:
机械臂材料用碳纤维的最好

网友:
我设计的四轴SCARA机器人大小臂材料选用的是航空铝7075——T651。可以供你参考,还有一个方法建议你联系下西南铝业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咨询下!

网友(2016-02-29):
我也在弄一台四轴的,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