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的摆动气缸转动角度的误差

楼主(2016-01-04):
   今天找下了SMC的摆动气缸,准备用于机子做一个旋转360度的动作,说明书是英文的,但是发现角度误差比较大,不大适合精度较高的场合。有没有人用过这种气缸?能否说说这种气缸的特性和使用应注意的问题,同等负载下与使用同步电机哪种成本会高些?

谢谢。

网友:
+-5°在精密使用的时候还是有点大

网友:
自己做机械限位

网友:
同意楼上,一般是自己做机械限位。

网友:
不知道有没伺服摆动,应该有的,没用过

网友:
肯定要做机械限位的

网友(2016-03-12):
用festo的旋转气缸,精度比这个高

网友:
看资料是可以微调的,即在转角开始和终点,有角度微调旋钮。并且这个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