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打孔攻丝请教

楼主(2016-01-04):
各位大侠前辈

   最近接了一个案子, 客户打算使用机器人打孔攻丝, 之前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 所以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工况: 1. 在圆柱壳体内部打孔. 孔位于圆柱面上.
        2. 普通碳钢
        3. M8的孔, 深度20, 数量2K

请教: 1. 打孔攻丝需要多大的下压力
        2. 需要使用润滑油/攻丝油?
        3. 在圆弧面上打孔会不会打偏
        4. 如何避免断丝断钻头

谢谢!

网友:
下压力不用太大,主要还是扭矩。你说的机器人是指焊接机械手那种吗?2K做个非标不划算

网友(点评):
是普通的六轴机械手, 我担心下压力不够. 但具体下压力需要多大呢?

网友(点评):
2K做个非标不划算

网友A:
发电机外壳吗,见过一台这样的设备,打内部圆周孔

网友(点评):
我这个也是打发电机外壳孔的, 请问你见的那个设备是机器人吗?

网友:
在圆弧面上打孔会打偏,偏移大小与机械手刚度有关。

网友:
用中心钻先打一下

网友(点评):
是不是可以这样搞, 先中心钻搞一下, 然后钻孔, 然后攻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外壳吗,见过一台这样的设备,打内部圆周孔

算是台自动化数控设备吧,放到壳中央,找正。编程,钻孔,孔在垂直方向有个角度。看来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
10kgf而且可变,要油,可能偏,可能断。还要除屑。

网友:
先看看,没接触过

楼主:
刚咨询了下速技能钻孔攻丝动力头的情况, 得到的信息如下:

1. 需要安装钻孔, 攻丝两套动力头
2. 需要提供冷却液
3. 动力头有伸缩旋转两个动作
4. 在圆柱面上钻孔的话需要使用钻套  (什么东西)
5. 钻孔需要的下压力260Kgf  (这点觉得有点问题)

楼主:
刚咨询了下方技, 得到的信息如下:

1. 需要钻孔攻丝两套动力头
2. 攻丝使用螺纹牙规, 可以长期使用, 但更换起来比较麻烦, 针对不同的螺牙需要配置不同的动力头
3. M12的打孔气缸缸径80mm, 换算下来下压力在300Kgf
4. 动力头伸缩旋转
5. 需要配置冷却液, 从下往上打的时候需要做好防水防尘
6. M12的打孔动力头价格14K, 攻丝头8K
7. 建议工作的时候动力头固定死, 工件移动.
8. 45钢未处理的话可以直接打孔攻丝.

网友:
楼主的客户要求,应该是使用机器人做移动动力,配上钻头、冷却系统。
打孔钻头部分压力要求大约5KG就可以了,应该不需要到260Kgf,可以考虑使用从上往下的方式,用你钻头及相关配件的重力来完成。
至于定位问题,既然是圆柱,那在打孔前端加一个弧形限位块,应该就解决了。
此方案的要点在于:圆柱平放,是可以转动的

网友(点评):
谢谢! 动力头深度进给用的是80mm的气缸, 算下来力量就是210Kgf, 所以机器人的负载至少要300Kg. 我打算机器人不动, 大圆筒回转.打孔的时候圆筒抱死.

网友(2016-12-17):
最后做的效果如何?圆弧面上打2K孔,很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咨询了下速技能钻孔攻丝动力头的情况, 得到的信息如下:

1. 需要安装钻孔, 攻丝两套动力头

前段时间做过类似的项目,不过工件为铝。
钻孔和攻丝的动力头是不同的,而且攻丝动力头一般只能攻一种规格的螺纹(通过更换里面的两个齿轮可以实现不同的螺纹规格)。
你的情况是要在圆柱内部钻孔攻丝,动力头长度比较大,约600-800mm,先确定你的工件直径是不是足够吧。
另外根据我之前的咨询,速技能的动力头,钻孔的约在17000,攻丝的约在23000,你说的价格那么低,需要注意了。
国产的价格相对低很多。
机器人刚性不足,确实容易造成刀具断裂。
以下科普钻孔动力头与攻丝动力头不同的原因:
在选择动力头的时候,有些不太清楚的客户可能会以为买一台钻孔动力头或是钻攻动力头,在加工时,只要更换钻头,就可以即实现钻孔又实现攻丝。其实钻孔动力头和功牙动力头是不同的,更换钻头并不能实现两种功能,下面我们来说说为什么两种动力头不能通用。
  加工行业中,钻孔动力头是一个集动力头的主运动、进给运动和控制装置于一体的钻削动力头。钻孔动力头主要是用于工件钻孔加工,铣削,绞孔等,所以根据材质,加工能力等都有不同的选择。
  攻牙动力头的流程是採牙距工攻牙,适合精密细小之攻牙加工。攻牙动力头主要是有底孔,然后再工件上进行一个成型加工,挤削出螺纹,加工所需要的牙规。
  钻孔动力头和攻牙动力头最大的区别就是主轴的转速,钻孔动力头的转速相对比攻牙动力头的速度要快。钻孔动力头可以利用气缸或油缸来作为前进的作用力,攻牙动力头就不行,必须要根据自己的转速来设置前进速度,通过样规或齿轮来作为前进后退作用力。
  所以攻牙动力头和钻孔动力头不能用同样的速度加工,因此不可使用同一台动力头既进行钻孔加工又进行攻牙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