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尺寸需要分别给公差?

楼主(2016-01-04):
有块板在槽里要能移动的,无精度要求,能滑动就行的,板宽100,槽宽我直接标100.5,这时候的100和100.5需要分别给公差?如果是100和100.1呢?

谢谢。

网友A:
不标我就按自由公差加工,100和100.5中等公差等级是+-0.3。
板宽100.29,槽宽100.21咋样

网友B:
按GB/T1804-m

网友:
滑块滑道,不考虑长度,直线度那就是作死(什么机床加工很关键,数控机床影响小,普通铣床的关系就大了)。短的话道给上公差,块给下公差,这样就基本不会出问题

网友:
我觉得吧,你这样标就不是属于配合的范畴了,既然无配合要求,那就随便了,只不过到时候滑动的间隙大,表面粗糙度滑动不流畅而已,能接受也无所谓了。

网友:
实在选不了,就去问操作加工设备的师傅,他能干到多少的公差以内。
没有加工师傅可以请教,就查手册,按最大的公差来。

网友:
要配合的话一般至少要标杆的上偏差,套的下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标我就按自由公差加工,100和100.5中等公差等级是+-0.3。
板宽100.29,槽宽100.21咋样

意思是跟自由公差有关系??那我100.5这个尺寸还会按+-0.3的公差去算??小数点后一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GB/T1804-m

你是说自由公差吧,我想问下100对应的自由公差是+-0.3,那如果标成100.0呢,还是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