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凹槽有没有什么标准或者要求?

楼主(2016-01-04):
C:\Users\joe\Desktop\捕获.png额,不知道图片发成功了没有,如果发成功了,我想请教一下图中在用铣床加工蓝色笔圈起来的部分时,是会留下一个凹槽刀痕的,那么我想问问这个凹槽有没有什么标准或者要求的?宽度和深度呢?我今天好像听我头头说是有个标准的,但是我找了好久没有找到。。

网友A:
为什么不做成组合件,分成两件

网友B:
我觉得,需要看配合关系,看看有否必要清根。

网友:
分成两个就很好很方便,不然你不上四轴都玩不好。车成全槽,电脉冲挖坑,再镶块

网友(点评):
正解。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做成组合件,分成两件

分两件会不会更加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需要看配合关系,看看有否必要清根。

要清根啊,这个是要插入一个等大的孔里,然后想用那个突块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