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关于制图的小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楼主(2016-01-04):
刚毕业半年,最近帮老大出图碰到几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各位大侠。
1、画图时经常会倒圆角,但是有时候多倒几个圆角就把某一段线给倒没了,等到出图标注时就完全不知道怎么标了,去标圆心定位的话会有一大堆的小数点。。
2、铸件一般都会加拔模斜度,拔模后再倒个圆角;到出图的时候一投影,凡是拔模+倒圆角的地方线都没了(不显示相切边),虽然有时候做个剖面图也能表达清楚,但是太复杂的铸件就很难搞了。。
(别说改3D,零件是老大设计的,咱可没权利去改)

网友:
加虚线,对虚线进行标注。

网友:
机械制图里面有标注方法,把圆弧两侧连线延长,取交点标注尺寸。

网友:
第一个,倒角没了的线标注的时候找相应的点
第二个,改设置,将相切线搞出来。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太复杂的铸件圆角在技术要求中写。

网友A:
你老大是用三维让你出二维图的吗?请问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老大是用三维让你出二维图的吗?请问什么软件?

如果是SW的话,你可以将模型跳出切边可见。具体步骤,视图/显示/切边可见。
如果倒角后,还需要借助边线端点标注,可以在草图添加端点。草图工具有点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