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头游标环刻度

楼主(2016-01-04):
各位高手,我家正在做一个产品,最近在弄一个产品,然后弄了一个分度头,我家请的工人只会用分度盘,不会看刻度,谁能告拆我们“秒”的刻度怎么读吗,当然角度计算我们会,“手轮刻度”也会看,就那个“游标环”上的刻度不会看,意思就是我们只会把角度读到“分”,但不知道怎么用“秒”。我以为用法跟游标卡尺用法差不多的,这个倒是高中学过,结果我也啄磨不出来。我们用的是F11-80A,上海台工机床有限公司产的,最高精度10秒。

网友:
这个我以前用都是插孔盘的,和分度盘使用原理一样。直接看上面的刻度分度没有试过

网友A:
用法跟游标卡尺用法差不多的,如原来是0对0,顺时针转到这个位置是2度41分10秒。

网友:
分度盘旋转一周是9°,度盘上的度数是2°27′20″。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27分能理解,20秒是怎么读到的。

网友(点评):
与游标卡尺一样看那根秒线重合

网友(点评):
在定刻度盘上有—11—10秒,可分辩秒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法跟游标卡尺用法差不多的,如原来是0对0,顺时针转到这个位置是2度41分10秒。

按照我的理解,60秒的话只要7个刻度线就够了(0秒 10秒 20秒 30秒 40秒 50秒 60秒,一共7个),那上面怎么有11个刻度线,左右两边分别多出来的2根线是干什么的。还有,我发现一个规律,游标环上只要有一根线跟手轮上的线对住了,旁边第3根也能和手轮上的一根线对住。实在啄磨不出来,看不懂,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本相关的书,我去看一下。

网友:
楼主你好:
      2°27′20″这个结果应该是对的。
      左侧11条刻度线的最小分度应该是50″,右侧最小分度为1′也就是60″,两者最小分度差10″。
      其读数方式为观察游尺(右侧部分)的度分+主尺上(左侧部分)与游尺重合的刻度值(1小格代表10″)
      与常规的游标卡尺,这里的主尺和游尺刚好是相反的。这种设计是为了便于读数。
      另游尺上有11条刻度线的设计意图不明,仅推测如下,供参考:
      左侧每6小格与右侧每5小格对应的角度为300″即5分,则左侧某刻度线与右侧刻度线对齐时,其前或后第7条刻度线也必然会与右侧的刻度线对齐。
      此处额外增加4条刻度线为保证当有某刻度线磨损不便观察时仍可利用额外的刻度线进行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