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阀系统中,压力表怎样安装?

楼主(2016-01-05):
如上图所示的叠加阀系统,压力表怎样安装的?
通过一个三通么?如果用测压软管和测压接头呢?

网友A:
直接在主阀块上打个孔接什么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主阀块上打个孔接什么都行

谢谢您的回复!

我知道叠加阀的基础板都有标准的吧?就是我买一个标准的基础板,然后在上面打孔呗?

网友B:
在油路块上另一出口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油路块上另一出口安装。

谢谢您的回答,切中主题。

那如果是下面这个回路,非要设计成叠加阀系统,压力表在单向阀之后,在换向阀之前,说明压力表只能在基础板之上,在换向阀之下,那这个压力表安装在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切中主题。

那如果是下面这个回路,非要设计成叠加阀系统,压力表在单向阀之后,在换向 ...

这个正确。换向也可以y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正确。换向也可以y型。

谢谢您的回答!

但是我的意思是:不是原理图上压力表放在哪里,而是在叠加阀那一摞阀的装配图中,机械结构图中,压力表放在哪里?

网友(点评):
那个单向阀可以使用板式单向阀,这样就可以在主阀块上打孔攻丝安装压力表。如果要用管式单向阀+三通接头也应该可以的。

网友(点评):
但这样接头容易振动漏油。

网友(点评):
单向阀最好安装在泵出油口或者是出箱口,但你在5楼图中也可以不装单向阀。

网友:
减压阀后面有一个堵头,是英制螺纹的,可以直接接PT系列测压嘴,然后接测压软管。
多到现场看看,实际中这样接压力表的阀组很多

网友(点评):
您说的这也是一个方法,挺好!谢谢!!!主要是在学校,没机会去现场呀!!!

网友(点评):
您说的这也是一个方法,挺好!谢谢!!!主要是在学校,没机会去现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