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聚四氟乙烯工件去毛刺问题

楼主(2016-01-05):
因为涉密不能提供图片图纸。
工件材料:聚四氟乙烯
工件形状:类似于砂轮基体,不过上面开了很多槽
小批量,每年可能有100件左右。
加工中心加工完后工件上有很多毛边,现在是人工刀刮,效率很低
试过用手砂轮效果不好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效率更高的办法?

网友:
软的毛刺貌似只有“刮胡子”的方法才好用。

网友:
加工中心做的,程序里面干嘛不直接多加一道去毛刺?后面再加工序纯属浪费。

网友(点评):
车不干净,总是带点毛边

网友:
在米思米上好像有一种毛刷就是去毛刺的,刷子毛好像是添加了磨料,通过高速旋转能把金属钻孔攻牙产生的毛刺去除,不知道是否适合你这种材料。毕竟塑料比较软。

网友:
没有用的,你那不是毛刺,是分层下刀了以后,一层层积累,受热粘在一起,并且硬化了的,后期是去不掉的,
加工的时候先倒角,再加工;

网友:
应该还是在刀具上。铣刀要没有加工过别的材料,一定要保持切削刃的锋利,进给量适当降低一点,太快容易堆起造成翻边。

网友:
塑料王这种材质,去毛刺需钝角刮除

网友:
试试NOGA修边器

网友:
LZ 能上个草图吗?  你这个表达  理解不出来

网友(2016-09-20):
保持刀具锋利吧,这种东西一旦融化后附着在零件表面很难去除

网友(2018-02-24):
橡胶类的产品用冷冻修边效率高,我司可提供详细解决方案 本人qq 810336450 欢迎垂询

网友(2018-04-10):
聚四氟材料用刮刀刮效率很高啊,没什么问题,这个亲自动手试过,如果效率不高可能是工人手法不行吧

网友(2019-05-29):
用冷冻修边的工艺处理撒,去除干净效率高,解决塑胶橡胶毛边困扰。13652660524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