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保持转矩如何计算

楼主(2016-01-05):
最近我有看到一款步进电机,知道型号,却不了解它的转矩,回头就去查型录,感觉这样很不专业。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计算公式,能计算各品牌步进的扭矩,谢谢!

网友A:
给厂家要矩频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厂家要矩频曲线

有了这个,自然就有它的转矩,问题是,只要看到马达型号,就能估算出它的保持转矩,这样就不用去查型录,也不用去死记硬背了

网友(点评):
步进不好估算

网友B:
要是什么东西都能从型号中看出,技术说明书就没啥用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什么东西都能从型号中看出,技术说明书就没啥用处了

我觉得常规的技术参数应该要能估算出来

网友:
伺服倒好估算。步进每个系列里面分类太多,且不说每个厂家型号不一样,步进AC的DC的,两相三相,每相不同的电压电流,对应的机身长短等等各种区别,拿着手册还要看半天,估算就算了吧,选几个常用的记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