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起火死亡惨重, 设计问题 V人为问题?

楼主(2016-01-05):
刚才又看到一则关于公交车起火死亡惨重的消息:

宁夏公交起火致14死32伤
2009年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 9路公交车燃烧造成27人遇难74人受伤

以上两个案例使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死亡人数那么多?我觉得不应该:

首行是公交燃烧,不是爆炸!我认为燃烧其实给人留下逃生的机会是有很多的? 对不对?

其次公交的玻璃很多都是可以划动的,并且车的两侧基本上者是玻璃窗,最坏的情况是,玻璃不可以滑动打开,没有安全锤,到少车门可以打开,也不至少死那么多?

最后,车上有那么多人,是完全可以灭火的,都把外套脱下来,把火压住,进行迅速踩压,我相信可以灭的,当然我们不能期待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军人,至少面对生死可以孤注一掷的

另外,是不是公交车在遇到特殊情况自救的设计太少了,不知道国外是怎么设计的,就写这么多了,欢迎大家讨论。。。。

最后愿死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

楼主:
如果能把车里安装烟雾传感器,或类似的传感器,待车里有危险的时候车窗玻璃自动破碎是不是更好!这样大家逃生的机会就会大很多,甚至造成0死亡。

网友(点评):
几年前我在cctv科教频道看过我爱发明秀,有这个自动爆破公交车玻璃的装置,已申请发明专利,在每个窗户上安装一个,司机操作按钮,按下那妞所有窗户瞬间爆破,不知道为嘛不用

网友(点评):
不久,那些自动击破玻璃的设备就没了。。。。

网友:
排着队跑和拥挤那个效率高?层流和湍流?

网友:
给司机分一条特殊的线路,和一个开关,只要按下所有门窗都打开

网友(点评):
恩,我觉得,在设计上还是有很多空间的,特别是把所有的门窗打开,在危险的时候;只是这点没有得到行业重视。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已经早就有人申请专利并试验了,不知道为嘛没有运用

网友(点评):
成本问题,稳定性问题,等等。最近在车辆制造厂做自动化设备,车身焊接线路。一个月3万台,你算下节拍。

网友:
标准问题;材料多选择不易燃的就好些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载员太多

网友:
1.恐慌而骚乱,盲目乱挤
2.燃烧必起烟,烟中含有大量有毒气体和二氧化碳使人短暂窒息。失去活动能力
3.随车设备不足,所谓的一些逃生锤和灭火器根本就没用上。估计某些大侠可以出《论一键破窗玻璃的可实性》,出来的人只顾自己逃离,没有多少灭火的动作。是人心冷淡长久积压所致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很对,恐慌是最大的原因,这就和昆明暴徒一样,几个暴徒杀死杀伤100多人,什么概念?

网友(点评):
人的因素也很多,是不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人看到逃生的路数太少造成的,也是占多数原因呢

网友:
有点疑问火势太凶。

网友:
是发动机仓先起火吧

网友:
跟设计没太大关系。。。在好的设计。。在突发情况下,人都想着逃跑挤在一起,都往门那拥挤。。乱哄哄的。。车厢内干燥易燃,人身上穿的衣服也易燃。那么狭小的空间沾火就着。

网友(点评):
赞同 现在的车身设计已经很成熟了,车子毕竟是高速运动的,还是要保证安全性车身强度。这些个别事件你就算在广场上泼桶汽油点个火也是一样的结果,那是跟发动机一样的原理,爆炸性引燃啊。

网友:
愿死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

网友:
不然设计成车厢组合连接,遇到危险上部全部打开裸露在外面,大家就可以跳出来或者爬出来了……但是不知道使用的安全性设计要死多少脑细胞,公交公司得掏多少钱?大家一起想想

网友:
人的原因很大,设备在怎么弄,在突发事件下,大脑都是空白的,只想着往门口跑。。。。

网友:
有没有可能设计上一按按钮,车厢整体就像香蕉皮一样往四个拨开成滑梯,迅速分散人群,总不会发生踩踏空气窒息了吧

网友:
城市公交车,上下班都挤爆了,塞得满满的,只有落脚的地方,一恐慌里面的使劲推外面,窗口,门口全不卡住,谁都想先逃。什么时候公交不超载,这个问题自然解决。

网友:
公交车设计有问题,要是有自动灭火器就好了,像宾馆的哪种。

网友A:
肯定是瞬间被大火吞噬,人们来不及反应都堆积到门口处,谁都跑不了,公交车并不大,也有两扇门和十几个车窗,为什么看起来如此脆弱的车体,遇到紧急情况,大家却会如此慌乱呢?我们应该深思,到底,我们忽略了什么?

网友:
从燃烧的情况来看,应该是纵火无疑。如果是车辆上的设备燃烧,则是从外部向内部燃烧,这样逃生的机会会大很多;但是一旦是汽油或者是酒精类的燃料,瞬间就形成火球,淌到哪里就燃烧到哪里,怎么躲啊,锤子都找不到啊,那个黑烟!不信的话可以做个2米见方的箱子,在里面用汽油放火试试看!之前看过一个女性直接把小三点了天灯,你可以看看那个是怎样着火的。

车辆的安全设计不可能涵盖所有的问题,不然飞机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了。一个方面加强车辆的逃生设计,再者就只能是从社会角度来防患了。那种从加油站打油都要实名制的做法,就算逑了吧,想搞汽油的话,怎么搞不到?

网友:
大家如果坐公交车上下班就会知道了,高峰时期,公交车上人挤人的,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人纵火,造成恐慌,踩都能踩死一半了

网友:
在打城市挤过地铁公交之后你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瞬间被大火吞噬,人们来不及反应都堆积到门口处,谁都跑不了,公交车并不大,也有两扇门和十几个车窗 ...

赞一个

网友:
关车什么事,不是纵火的吗,汽油泼一脸能跑?
要讨论也是讨论为啥子防火啊。烧了一车天没亮起早赶公交的平民。

网友:
恐慌造成大家乱挤,很少有人能够顶住压力破窗成功的

网友:
我不是搞汽车设计的,根据平时的观察和体验,我发现目前我们社会上的公交车在安全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对于很多车(特别是那些使用发动机前置,货车底盘改装来的车),别说是在拥挤状况下的上下车,就是一个人上下,也得费很大的劲,对于那些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要没人搀扶的话,自己是爬不上去的。总结一下,我觉得可以在下面的几个方面来改进,甚至是完全重新设计。
1、采用低地板结构,要完全摒弃那种发动机前置、货车底盘型的车辆。这种车辆前面狭小,有的阶梯还连带拐弯,只能一个人勉强爬上去。后门虽更宽,但下车要下几阶阶梯,很不方便,在拥挤情况时,很容易摔倒。
2、可以借鉴机场摆渡车的结构型式或者地铁车辆的结构型式。车内座椅都纵向连成一体排布,中间都是站位。特别是可以采用地铁车辆的对开门结构,门敞开宽度大,开关快,而且不必占用车厢内部空间。
3、采用小直径车轮。我发现现在很多公交车的内部座椅布置很差。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车轮直径太大,侵占了太多车内空间,使得内部座椅布局很局促,布置方向也不一致。再加上扶手的阻挡,人要就座或者起身,都受到诸多限制。如果能够采用小直径车轮,那么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有时在想,为什么没人提出采用小直径车轮呢?现在都是大直径,车轱辘内部布置鼓刹。是不是可以采用液压碟刹,从而将车轱辘直径减小,再采用更大的宽厚比的轮胎,那么整个车轮直径不就可以显著减小了吗?
4、对于发动机后置的汽车,后半截车厢的座椅要设法降低,最好整个车厢都是平整的,内部没有任何阶梯,这样乘客上下车速度必然快很多。即使发生汽油类易燃物的着火,只要开门及时,乘客还是有时间逃生的。想想上海地铁,那么多人上下车,速度多快啊。几秒钟的时间就完成。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绝大多数公交车从设计开始,就没有充分考虑乘客逃生的问题,一些所谓的措施根本没有用。试想,一旦发生着火,还有谁会冷静地去找安全锤来扎玻璃?几乎不可能,人的本能就是朝车门奔去。再加上汽车结构的那么多限制,很多人根本就来不及逃出来。对于公交车,从设计开始就要把乘客逃生问题摆在首位,整个汽车的设计都要围绕这个课题来做文章。我觉得,单靠行业内的人,恐怕很难做到,因为惯性思维太强大了。
  想起前段时间在北京出差坐公交车,我小心注意头部不要撞在上面的扶手上,但当我扭着腰坐下时,一屁股坐在座位旁边的扶手上。我当时就暗自骂,这是哪个家伙设计的?难道我是一岁的婴儿吗,座位三个方向都要围着?一旦车着火,坐在这个位置的人只能变成烤鸭啊!

网友(点评):
比较专业!

网友(点评):
瞎扯淡,完全不懂的门外汉。1、发动机前置的原因你不懂,2、车辆设计是需要根据路况的,不是随便参照机场的平地的。3、车轮直径很有讲究的,影响车速及底盘高度。4、汽车后座较高的是因为下面有东西。增加载人加高

网友(点评):
小车轮可以降低地盘高度。作为城市公交车,地盘降低有助于乘客上下车。也不会影响车辆行驶。地盘降低,重心也能降低,车辆行驶应该更稳定。至于载重,应该不成问题,有很多平板车就是用的小车轮。

网友(点评):
采用摆渡车的结构形式有什么不可以呢?发动机上方不坐人。公交车的发动机功率肯定比摆渡车要小,因此空间要求必然更小。如果车厢能做成地铁车辆样子,就更好了。乘客上下速度要快很多。如果是电力公交车更好办。

网友:
或许大家只看了表面,而不知事故本质。再好的设计,遇到人祸还是多少都要伤亡。凶手已被抓,据交代是包公头,他下面还有分包的,因为工程钱款问题拿不到资金,压力很大,才去故意带两桶汽油报复社会放火的。试想,如果我们国家法律执行到位,各经济体被严格监管,有相关纠纷处理机制并大力引导到各经济组织以及个人,那样的话,权益受损可以通过完善的机制得到解决,而不是上访无门再上访,人到极限很可怕的。最起码能解决绝大部分问题。制度不改变,公仆就没动力为人民服务。下层之间只能互相伤害

网友(点评):
人的因素是不可必免,但好的设计会减少伤亡,两个方面看都是有道理的

网友:
车辆是安全性能要求很高的,不能随意就爆破玻璃,万一误操作车辆行驶过程中玻璃爆破那是多危险。
这个是认为泼汽油,那火势不是你蹲在家里想得到的。还灭火。应该就像氢气球爆炸一样的火焰喷射的样子。

网友:
楼主,你想太简单了,宁夏这个人,是两桶汽油,燃烧起来之后是瞬间就铺开了,人们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就抢位置跑,然后就早晨混乱的,而且两桶汽油,你觉得用衣服可以扑灭吗?不现实,宁夏这个事情是人祸啊,首先这个人心里也有些问题,另外,他被拖欠了工资,多方索要无果,才有极端的,ZF不作为,才导致了这出悲剧的!